外圆磨浅谈一

楼主(2015-06-25):
操作过几种外圆磨床,包括国内国外的,手动数控的都有,发现想要的一个外圆磨的功能一直没有,也可能我没操作过最尖端的几种磨床,它们上面可能有,有知道的大侠说一下,照说这个功能要开发也不难,也不知道是要机床厂家去开发,还是需要西门子,发那科这样的系统厂家去开发,比如,磨削参数我们一般是这样设置的,先设置砂轮线速度,(可能有些连砂轮同步测量都没有,还要根据砂轮直径算出需要的转速),再设置工件转速,再根据工件转速乘以重叠量来确定Z轴速度,这个依据粗精磨自己订,这样对操作来说,有个计算的过程,虽然很基本很简单,但是系统界面完全可以设置一行重叠量这个数据来引导初学者,比如工件50rpm/min,砂轮宽100mm,设置重叠量为0.6,这样Z轴速度就自动计算出来,50*100*0.6=3000mm/min,并且可以设置这三个数据谁固定,改变其中一个,另一个也跟着变动,比如固定重叠量0.6,改变工件转速为70,Z轴数据也跟着变为70*100*0.6=4200mm/min,磨削中有的时候需要工件转速固定,有时候需要重叠量固定。还有就是速度比系数,就是砂轮线速度和工件线速度的比值,也应该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A:
其实是个简单的功能,很容易实现的。
你没见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没有操作过更高级的设备。
20年前的S35,工件编程输入各轮廓的参数,比如直径,轴肩尺寸什么的,输入工件材质,硬度,输入粗糙度,输入砂轮各项数据。然后,系统自动生成工艺循环。这就是所谓的专家系统。
现在,同一个厂家的设备,也不用那样的专家系统了,工艺参数手工指定,这样比较灵活。

网友:
andon系统  yz021.cn

网友B:
咨询大侠个事:工件2Cr13,表面硬度HRC50,直径14壁厚2的管子,长度约1000,两端有中心孔,加工后要求外径正负0.02,加工量单边0.2,普通磨床可以加工吗?加工后会不会弯?

网友(点评):
你要找个有手艺的磨工,然后,他叼着烟,拿个木片做跟刀架,忽忽悠悠就干完了。一般人,被试,整不好,活飞了。

网友(点评):
噢!弹性跟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个简单的功能,很容易实现的。
你没见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没有操作过更高级的设备。
20年前的 ...

果然有,其实不需要这么自动化的专家系统,就是感觉重叠量和速度比系数是比较重要的参数,应该要直观的反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大侠个事:工件2Cr13,表面硬度HRC50,直径14壁厚2的管子,长度约1000,两端有中心孔,加工后要求外径正 ...

这个,会的人就轻松,不会的人就干不好,网上搜细长轴薄壁件怎么磨一堆,没实践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会的人就轻松,不会的人就干不好,网上搜细长轴薄壁件怎么磨一堆,没实践过。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