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距离十二米的两个支架,用什么工装方法保证对正

楼主(2015-06-25):
如下面两个图所示,两个支架支承12米长、直径1219的金属管道旋转,两个支架要保持对正,也就是两个圆弧圆心有同心度要求,在10mm以内,求助用什么样的结构或者方法可以保证

网友A:
这个难度很大吗?

网友B:
把支架放好,把钢管放上去,自然就正了。然后固定即可

网友:
激光对准

网友(点评):
激光,红外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很大吗?

距离太长,如果偏差太大会对管道旋转有影响

网友(点评):
10mm。拿根线就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这都做不到,你们公司真是没人了,998说的,完全的没人。

网友:
我们以前施工是用仪器定位,光学经纬仪水平仪,现在都是激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支架放好,把钢管放上去,自然就正了。然后固定即可

没明白,怎么自然就正了,支架也比较重

网友:
买个激光扫平仪吧,带自动找平,然后水平和垂直都能扫的那种。

网友:
10mm安装精度,已经要求很底了,选好基准点,一点点量过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怎么自然就正了,支架也比较重

先大致将两个支架放好位置,底部不固定,底座肯定有左右调节的机构吧?将钢管放上去,转动,一边转一边调整其中一个支架的位置,直到转起来感觉最轻快为止。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盖房子的时候为了找正都是用线拉的,可以参考哦。另外想请教下,12米的滚筒怎么做的?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盖房子的时候为了找正都是用线拉的,可以参考哦。另外想请教下,12米的滚筒怎么做的?干什么用的 ...

不是滚筒,是金属管道,往外面缠绕一层复合材料,需要用支架支起来

网友:
同轴度10MM,我认为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果你觉得在你们公司实现比较难,可以加一个可调的装置,那里实现比较难,就加在那里。举个例子,类似家里买来的桌子四条腿下面都有4个可调的螺丝,厂家担心用户家里的的地面不平,可以调节螺丝使桌子不会摇摆。

网友:
机架安装完毕后,上大镗床,在一个程序里镗孔

网友(点评):
这招最高 +10086分

网友:
设备搬入 激光放线  经纬仪 水平仪  从厂里 基准点找过来就行

网友:
要多干干调试  小东西和大东西理论上方法可以互通

网友:
自动找正,应该是最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大致将两个支架放好位置,底部不固定,底座肯定有左右调节的机构吧?将钢管放上去,转动,一边转一边调 ...

差不多这个方法最简单,一边转一边用塞尺塞滚筒和支架的间隙,10mm同心太容易了

网友:
10mm同心很容易调整的

网友:
红外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