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技术难题,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忙判断!

楼主(2015-06-25):
1 技术参数
2.1泵站主系统技术参数
液压系统配置: 液压站                                  1台
刹车油缸                                2支
推板油缸(外单位)                        2 支
软管总成                                12条
用于安装管路的接头                      1批
工作介质:46#抗磨液压油
工作液污染等级:ISO17/14   油液过滤精度≤20um
输入电压:AC380V
控制电压:AC220V
电机:7.5KW ;1430rpm
油泵排量:25ml/r
泵输出流量:35.7L/min
系统最高压力:10.5MPa
补压高压停止压力:8.5MPa(可调)
补压低压启动压力:6.0MPa(可调)
低压报警压力:5.0MPa(可调)
油箱容积:400L
储能器容积:40L
2.1油缸技术参数
翻板缸:D*d*s=外单位待核实(两支)
翻板缸最大推力:
翻板缸最快速度(两缸同时动作):推开时间12秒、闭合时间10秒
电机车刹车缸:D*d*s=80*50*300(两支)
电机车刹车缸最大推力:3.4T
刹车缸全行程动作时间:S≤1.5秒

液压系统原理
液压系统原理图见附图。工作时电机处于常启动状态,系统设置有3个压力继电器。如图示,高压触点为KG、低压触点为KD,压力继电器为KB。KG调整至高压开启状态;KD调整至低压开启状态;KB用于低压报警。当系统压力低于KD的设定值时,控制系统向电磁阀1DT通电,电机泵组向储能器及系统供液升压;当系统压力高于KG的设定值时,控电磁阀1DT断电,电机泵组停止向储能器系统供液,电机处于空载运行状态。
电机车的刹车油缸控制由换向阀17控制,在常态时,刹车油缸后退,刹车打开;当机车需要刹车和停止时,按刹车按钮,刹车油缸前推,机车刹车。电机车刹车油缸的刹车压力可通过减压阀16.1调节,刹车反应速度通过式节流阀进行调节。
熄焦车推板油缸推力通过图示16.2减压阀调节,推板缸运行方向可通过对应的电磁换向阀18控制,运行速度可通过对应的节流阀进行调节,阀台上设置有锁止阀,推板可以
在任意位置长时间停留。
液压原理图在附件中!
主要的的故障表现为:当压力达到高压触点时,在泵空载运行时,断开电机泵组。系统压力一般2-3h系统中的压力完全卸完。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打开回油滤芯器的端盖明显看得到一股油流向油箱。明显的是系统中那组阀在泄漏。自己也打开系统溢流阀,包括单向阀检查,但没有发现明显缺陷。其他阀组我初步判断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没有继续拆开检查。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我调刹车减压阀卫生么,刹车的压力表指针不会动,相反系统压力表指针动,而且将刹车减压阀完全松开后,泵无法给系统补压!另外就是系统压力表当达到7MPa时继续动作系统瞬间没有压力,只剩蓄能器氮气压力4.2MPa,当重新启泵压力直接升到7MPa,跨度太大,这会不会是压力表坏了。小弟初次接触液压系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小弟判断判断,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内泄,油缸,阀都有可能;
2.减压阀测得是阀出口压力,刹车油缸要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泄,油缸,阀都有可能;
2.减压阀测得是阀出口压力,刹车油缸要有负载。

谢谢!能做详细解答吗?

网友B:
系统不保压主要是内泄,看看储能器安全阀的排油阀是否关严和安全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保压主要是内泄,看看储能器安全阀的排油阀是否关严和安全溢流阀

安全溢流阀拆开后也没有发现明显缺陷!

网友C:
第一,系统压力至7MPa,2-3h后会泄压至4MPa,应该是和蓄能器接的溢流阀调压过低,或者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尝试将此阀完全拧紧,然后把系统压力调至7MPa,看是否会有这么大的压降;
第二,关于回油过滤器回油有油冲向油箱,这应该是正常现象,过滤器和单向阀是会建立起一定压力的,也就是常说的回油背压;
第三,关于减压阀出油口压力不变的问题。减压阀处的压力表测的是刹车缸的压力,是负载的压力,负载压力一定,减压阀的数值就是不变的,和系统压力是没有关系的。反而,如果,你把减压阀调松,泵的压力就上不去,因为系统的压力直接从减压阀的Y口都卸掉了。建议你将减压阀拆下来看看。同时,可以做个过渡板,把减压阀堵住,看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系统压力至7MPa,2-3h后会泄压至4MPa,应该是和蓄能器接的溢流阀调压过低,或者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尝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