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完全退火后硬度降低,正火后硬度增加?

楼主(2015-06-25):
完全退火后的组织是片状珠光体,正火后也是片状珠光体,为什么完全退火后硬度降低,
正火后硬度增加?正火的晶粒较退火细,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硬度不一样?
还请前辈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下,感谢。

网友A:
这种东西,书上或度娘比我们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书上或度娘比我们都懂

正火可以看成空气冷却的“淬火”钢材表面会有一定过冷度,特别某些合金的对空冷也是比较敏感的会在表面形成一层“脆皮”,而退火一般是缓慢冷却当然就不会硬了。

网友B:
得到东西不一样 组织性能就不一样  所以铁碳合金相图 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前辈,耐心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到东西不一样 组织性能就不一样  所以铁碳合金相图 就知道了

虽然和热处理 行业没有关系但是可以温习一下

网友:
正火均匀化组织,退火软化组织。

网友:
组织决定性能,退火得到的是粗大的珠光体组织,而正火得到的是较细的组织。

网友:
退火和淬火最终得到的组织结构差别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