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套1丝公差的加工方法,求助

楼主(2015-06-25):
    各位吧友,这个产品是偏心的,40Cr热处理50度。
    现在的问题是偏心量1.5,公差只有正负1丝,我们用数控车装夹具的话,无法达到公差要求。现在设想的方案是先做同心圆,之后去外圆磨那里,中间塞个16的棒子,磨外圆使之偏心。但是这样只是把问题推给外圆磨那边而已,他们也要解决公差的问题。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个产品需要在26号前拿出解决方案,27号出样品,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加工好内空,0.8的斜坡也加工好,车床车偏心轴,轴的尺寸为工件的内空尺寸,双顶加工外圆。

网友A:
这个得可以微调偏心的工装,然后就是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可以微调偏心的工装,然后就是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

工装我们有考虑,但是1.5偏心正负1丝,师傅告诉我,装夹的间隙都不止这个量了。

网友:
可参考2楼的意见,精度应该能保证。

网友:
尺寸公差两丝好保证,但偏心量公差两丝要保证好难啊。不知道用精雕机行不行

网友:
这个工件内外圆公差都在5丝,偏心公差在2丝,要保证偏心公差在2丝内先要保证内孔或外圆有一个尺寸在0到一丝内,用这个公差再去加工内孔或外圆才能保证偏心公差在2丝内

网友:
同轴度少标了个符号,感觉这个±1丝的公差,有待斟酌呢,是否真的需要。。。

网友(点评):
以前要求加工6mm的孔,也只是公差做到5-6μ,1.5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