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普通减速机的的背隙是多大

楼主(2015-06-25):
你好 ,请教一下普通减速机的的背隙一般有多大

网友:
一般都没有精度的。背隙很大,加预算把。

网友:
看看普通减速器的齿轮公法线公差就知道了,总之背隙很大,要背隙小用精密的行星、谐波、RV之类的吧,但普通精度等级的齿轮传动也有机构可以消除背隙的,楼主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
给楼点参考资料

网友(点评):
很好的资料,学习

网友(2015-08-19):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