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个水波发生机器

楼主(2015-06-25):
如图所示,
1 电机 1a 电机轴
2 偏心轮
3 连杆
4 轴承
5 轴承
6 底座支架
7 摆动杆
8 水槽
9 水

需求:通过电机高速转动,使偏心轮带动连杆,最终实现摆动杆在水中往复运动,产生水波。
 水波的频率在50-350HZ内可调,电机功率1.5KW。

有兴趣的可以站内回复或MAIL:10361532@qq.com

网友:
50~350hz?

楼主:
是的,水波频率随着电机转速调节而改变,水波的效果类似于超声波,但波超声波产生的水波频率低很多,而且比超声波更有力

网友:
需不需要来回程增加区别机构,推水的时候面积大,回程的时候面积小

楼主:
水槽的面积约50CM×50cm,深度15CM,水波的振幅约2CM

楼主:
类似于超声波清洗

网友:
可以合作吗?我13571932510.

网友:
超声波清洗设备,大家踊跃参加。

网友:
350Hz曲柄需要转速达到21000RPM,动静可不小

网友:
朋友,让一块叶片在水槽里来回滑动,想产生这么高频率的方案行不通,水和空气不同,可压缩性极小,压缩空气到一定程度能产生激波,你什么时候见过水被压缩到产生激波了?那得要多大能量?要想实现这么高频率只能采用脉冲喷射的形式。

网友:
看到楼主的这个设备要求,我胡乱设计了一个草案。希望能给你提供另外一种思维。
我是利用类似离心泵的原理,设计这个水波发生器的。8
先看看外观。

爆炸图

外壳和转子

转子透视图
 f |. [* C6 \
工作原理

转子有5对径向孔,转一圈能够完成5次呼吸喷射。如果转子一分钟能转600圈的话,喷射的频率就是50Hz。要达到350HZ的话,需要有4200圈每分钟的转速。
如果嫌转速太高,的话,把转子做大一点,径向孔设计成10对的。转子每转一圈就能完成10次呼吸喷射,转速就可以降低一半。

—————————————————————————————分---割---线————————————————————————

这个只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胡思乱想。不保证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有可能只是喷出来的水流只是把你水缸里面的水搞混。并不能产生你想要的震动波。要不要试试看在于你自己,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做出来过,可能并没有什么乱用。能不能成功我也很好奇,呵呵。
要是真做出来能成功的话,发个图片上来给我看看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