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6061跟LY12哪个贵 价格一般多少

楼主(2015-06-25):
AL6061跟LY12哪个贵 价格一般多少

网友A:
LZ说的是6061和2A12(旧牌号应该是LY12)么?LY12属于硬铝,强度要高一些,价格也贵一些。这些材料不同的形式,价格也有一些差异。型材还是板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6061和2A12(旧牌号应该是LY12)么?LY12属于硬铝,强度要高一些,价格也贵一些。这些材料不同的形 ...

板材,价格一般多少

网友:
我只接触过薄板材,价格差出去1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