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7.95mm内孔,要求公差正负0.01,求助

楼主(2015-06-25):
材料:304不锈钢
内孔:7.95mm公差+0.01mm-0.01mm
我现在用数控车内圆达不到此要求望高手指点

网友:
在车床上就用铰刀喽,不行的可以内圆磨或者珩磨

楼主:
内圆磨不行吧,这个量有点大的

楼主:
内容铰刀有7.95的吗?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公差在20丝,精度高的床子应该能车工出来吧。

网友(点评):
兄弟眼花了吧!

网友(点评):
正负0.01 哪来20丝?

网友B:
这个工件是薄壁零件,单边才1mm;
一,先钻7.5孔,再车外圆平面倒角;
二,车内孔倒角(好的机床能保证2丝公差);
三,机床不能保证那就车内孔7.85-7.9,再用铰刀铰到7.95;
7.95的铰刀可以用8个的磨小5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是薄壁零件,单边才1mm;
一,先钻7.5孔,再车外圆平面倒角;
二,车内孔倒角(好的机床能保证2丝 ...

正解,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外圆跟内圆同轴度有要求吗?没要求的话用绞刀没问题

楼主:
铰刀7.95的哪里能买到

网友C:
我们厂里买的3.6W的线轨数控车床,加工青铜件0到0.005mm比较好控制。不锈钢比较费刀,可能公差会大一点。但是最好加工到7.95,然后全部用7.95的金刚铰刀铰一遍,同心度不会跑。
白钢铰刀铰不锈钢真心不耐用。

网友:
6楼正解,支持

楼主:
金刚铰刀公差能控制吗

网友:
楼主,请问加工内孔用的什么刀?如果机台精度没有问题,换种刀具试一下

网友:
楼上好方法

网友:
加减0.01!用您们的方法能做到?不相信!

网友:
你们干嘛一直在问7.95的铰刀哪里买的到?那么多做非标刀具的,做个7.95的铰刀貌似没难度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第一.数控车床肯定能加工到正负1条的精度,因为可以加刀具补偿.如果你说机床不好,生产出来的是喇叭状,那你可以先测量具体数据,然后在程序里修正.主要是你的检测量具与方法能不能保证.
第二.当然,刀具要稍好一点的,工序也不要偷懒,开粗与光刀分开,这样尺寸稳定

网友:
先用7.7的不锈钢钻头钻孔,再用定制的7.9合金铰刀粗铰,最后用7.95铰刀精铰。试试看吧!

网友D:
量大发外,冷镦好了,说不定比自己车的还划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内容铰刀有7.95的吗?哪里能买到

8个的铰刀刀刃用油石璧一下,7.9的很容易达到,铰出来7.9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大发外,冷镦好了,说不定比自己车的还划算

冷鈍,这么小的公差,形状精度,尺寸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在20丝,精度高的床子应该能车工出来吧。

不是两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8个的铰刀刀刃用油石璧一下,7.9的很容易达到,铰出来7.95。

你可以找一家搞冷镦的问一下,说不定可以呢

网友:
1丝都保证不了?这东西最好用冼刀。用8的去磨。好用又耐用,只要你有技术调好中心高、控制好X,随便一把刀加工个1000来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里买的3.6W的线轨数控车床,加工青铜件0到0.005mm比较好控制。不锈钢比较费刀,可能公差会大一点。但 ...

金刚铰刀是不是镀的一层金刚石粉,金刚石粉号数多大,在哪买的,价格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