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金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5-06-25):
1、不管什么合金,通过不同的纯材料配方,在熔炉中熔炼而成,对不?
2、合金铸铁摔在桌子上声音低沉,而去墨铸铁声音洪亮,有人说跟弹性模量有关,具体为什么?
求解释啊~~

网友A:
因为弹性模量不同导致的固有频率不同,摔在桌子上相当于一个脉冲输入,固有频率不同导致脉冲相应不同,所以声音不同

网友:
打错了,是脉冲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弹性模量不同导致的固有频率不同,摔在桌子上相当于一个脉冲输入,固有频率不同导致脉冲相应不同,所以 ...

那合金铸铁的弹性模量比球墨铸铁的大还是小啊?
弹性模量越大,固有频率是如何变化?
固有频率越大?声音又是如何变化?
求解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合金铸铁的弹性模量比球墨铸铁的大还是小啊?
弹性模量越大,固有频率是如何变化?
固有频率越大?声 ...

弹性模量去查手册,弹性模量对固有频率的影响和固有频率对声音的影响去看机械动力学和连续体动力学

网友:
回答问题2:
球墨铸铁与合金铸铁摔在地上声音不同,与材料本身基体组织有关,如灰铸铁声音比较闷,是因为石墨片对基体组织割裂,导致声音在传播过程中被阻断,而球墨铸铁中石墨被球化,即显微结构发生变化,对基体割裂作用减小,即球墨铸铁机械性能类似于钢的原因,球墨铸铁摔在地上,会像钢一样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