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5-06-25):
各位朋友,图片箭头所指的是一块1mx0.3m大小,厚度为12mm的5052 H32的铝合金板,上面布满了5x5mm大小间距为4mm左右的凹坑,请问一下啊这块板采用什么工艺加工出来的!

网友:
高速冲床

楼主:
我朋友说是用精雕机做出来的,我觉得用精雕机可能太贵了吧

楼主:
冲床做这个凹坑的话,成本应该不高吧

网友:
冲压成型!

网友:
数控冲床冲的!

网友:
滚压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还可以化学成型法碱蚀成型到这样哦。具体哪种都有可能。看量看手头里的资源了。具体哪个其实俺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这招最简单,腐蚀,只要看看坑里面的情况就可以断定

网友:
应该是冲出来的

网友:
只制作一块就是刻蚀法。批量肯定是冲压了

网友:
看批量定工艺

网友:
这板材冲压成型,变形的程度会不会很大,后续校平好校吗!

网友:
数控冲床冲的

网友:
感觉也是冲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冲床冲出来的,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
那要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