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带运转过程中跑出来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25):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我们组做了一台在线式设备,组装好后,运转起来,两边的皮带总是会跑出来,求教大神,如何解决?有附图!!

网友A:
1.皮带有做导条吗?  2.皮带轮档边是否有预留?  3.皮带是否有张紧? 4.皮带长度是否太长有抖动现像?

网友B:
很多情况 都是装配问题

网友C:
加挡,没有不跑偏得皮带。

网友:
皮带轮装配的不平衡,或者皮带质量不好,皮带的厚度太厚。

网友:
加挡边加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樱木花道说的对,用圆弧形的带轮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皮带轮两侧使用加档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轴安装不平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樱木花道说的对,用圆弧形的带轮可以解决。

记得上次论坛里面有个关于皮带跑偏的文章,找找看看

网友F:
如图:
皮带中间有突起,和皮带轮上的凹槽配合,可以防止跑偏

网友G:
机械设计手册告诉我们带轮要有中凸度,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两带轮面不在一面上

网友:
大多是平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图:
皮带中间有突起,和皮带轮上的凹槽配合,可以防止跑偏

最近在用这种带, 80毫米宽每米大概多少钱?

网友:
发个皮带的3d看看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皮带有做导条吗?  2.皮带轮档边是否有预留?  3.皮带是否有张紧? 4.皮带长度是否太长有抖动现像?

皮带没有导条,有皮带轮档边,但是不能超过皮带外径,因为皮带上有夹具通过,在主动轮那边有两个张紧轮,设备宽度1M把,所以皮带就是2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图:
皮带中间有突起,和皮带轮上的凹槽配合,可以防止跑偏

多谢大神指点,我也觉得此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设计手册告诉我们带轮要有中凸度,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求大神赐教!!

网友(点评):
我还能怎么赐教,自己看手册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带肋槽直柱型,这个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挡,没有不跑偏得皮带。

如果加档的话,是加在带轮旁边呢,还是加在什么地方呢?皮带上面有夹具通过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情况 都是装配问题

嗯,也有可能是主动和从动断面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樱木花道说的对,用圆弧形的带轮可以解决。

有高手建议说把带轮做成中间大,两边小的结构,就像你说的这种弧形,但是一直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能不能帮我讲解一下哦,多谢啦!!

网友H:
有导条或者挡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导条或者挡边吗?

带轮上有档边

网友I:
皮带线跑偏是老问题了。设计、装配(加工我就不提了)、以及皮带本身都有可能是原因。圆弧形滚筒据说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前面很多大侠都说了,用鼓形轮。
用上鼓形轮后,皮带会自动归中,你往外拨都拨不掉,一松手就自动回中了,很奇妙的。

网友(点评):
那也得保证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平行度,如果平行度差的大(具体数我说不清楚)一样跑偏,关键还是摩擦力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挡圈?

网友:
可以前后增加带挡边的导向轮

网友:
你这个是皮带两边的张力不同导致的,输送设备都是要慢慢调出来的。

网友J:
1.如果有张紧机构,调动张进机构至皮带在轮子中间运行;
2.选带导条皮带与带槽型轮;
3.轮子两边加挡边。

网友:
你们这设备是做生产线的单台工位输送机台的吧!由多台组成一条生产线

网友:
应该做成类似鼓型才行

网友(2015-08-28):
档边不在高出皮带就不会磁到运送物了。

网友(2015-11-06):
两个轮子不平行就会跑偏,加工和装配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上次论坛里面有个关于皮带跑偏的文章,找找看看

在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1.如果有张紧机构,调动张进机构至皮带在轮子中间运行;
2.选带导条皮带与带槽型轮;
3.轮子两边加挡边。

加档边虽然可以防止皮带跑出来,但是防止不了皮带与挡板摩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皮带线跑偏是老问题了。设计、装配(加工我就不提了)、以及皮带本身都有可能是原因。圆弧形滚筒据说可以解 ...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带轮选挡边的,皮带要在槽里,也是左右挡边的加工件,槽深<皮带厚度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皮带跑偏的问题,后来解决了,是轴加工的问题

网友:
用圆弧型带轮,可以解决!

网友(2015-12-18):
先测一下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平行度,在考虑微调整,最好在设计时就可以考虑这块的调整结构。

网友:
看样是轴没装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