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床主轴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一台机床有自动换刀,自动测量刀具半径长度功能,并且带有测头,可自动找中心,测工件尺寸。
  其中有一个测头标定,自动测量装置校正的步骤如下:

   其中有问题请教,在以上标定过程中是把主轴端面做为基准吗?
   同时,还出现一个问题,在机床标定步骤结束后,自动测量刀长L,与外购对刀仪(Zoller)测量结果不一致,误差0.2左右。对刀仪测量尺寸是准确的,那么为什么机床尺寸有误差?
   查询关于主轴的国标,如下图:

    当刀柄装入锥孔后,AB平面是否重合?国标中基准D1的尺寸未标公差,如BT50,D1=69.85,实际生产中控制为多少?
    同时注明D1为基本尺寸,应位于基准平面的两侧为Z值(0.4mm)的范围内。此处怎么理解,是图中标的长度L,l1公差+-0.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t???

是的,床子是二手的,啥资料都木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的资料吗

网友:
主要用来3+2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
有可能两种测量方式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刀长的定义不一样,因为这种刀柄端面和机床端面是不接触的基准不一致导致测量结果也不一致

网友:
XY方向是可以预先测量定义的,Z方向是定义不了的,每把刀具高低都是有误差,刀具安装后AB两面都是有误差的

网友:
BT的刀柄误差是比较大的,端面之间是有间歇的

网友:
去找找厂家吧

网友:
BT刀柄   AB面 有间隙的   BBT是没有的

网友B:
感觉楼主想太多了,复杂化了。
找到变量和恒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想太多了,复杂化了。
找到变量和恒量就好了。

我是想学习一下相关原理

网友(2015-11-13):
BT的刀柄与主轴端面距离很大的,误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