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抛光内凹槽可以达到镜面?请教

楼主(2015-06-25):
该零件总高度200,材质是3cr13mov,内凹槽R4成型铣刀加工后,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抛光内凹槽可以达到镜面并且不损伤尺寸?

网友:
油石抛光

网友:
形位公差有要求吗

网友:
楼主你的数量多吗,有种叫流体抛光设备,可以问问,主要抛光死角,油路的孔里面毛刺之类的

网友:
羊毛片加抛光腊。

网友(点评):
就是材料有点硬!估计费劲了!

网友(点评):
我们的铝合金模具拿这方法加工挺好的!

网友A:
用成型铣刀加工后,铣刀的纹路应该还不利于直接抛光吧,应该还需要研磨一下,再用钻石膏或其他抛光用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成型铣刀加工后,铣刀的纹路应该还不利于直接抛光吧,应该还需要研磨一下,再用钻石膏或其他抛光用品。

电解抛光专抛死角

网友:
问做模具的特别是镜面模具的行家或者硬质合金模具行家。先磨或粗抛半精抛最后抛光胶精抛。见过用木头上喷抛光胶在桌面车床上旋转,手拿工件顶着抛得。大型轮毂模是马鞍车床上工件旋转,木板喷东西往上按着抛。是个力气活更是个耐心活。基本都是女工干

网友:
磁力抛光

网友:
做这样的要经过几道工序抛光

网友:
挤可以吗?

网友:
拿到擦皮鞋那里立刻搞定!各种各样的刷子,抛光剂伺候!再不行,来个电化学抛光。

网友:
好像有种电子抛光的玩意,你可以去查查。以前见过,在军工行业有应用。

网友:
千叶轮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