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直线导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各位师傅好!最近一个设备要用到直线导轨,设计过程中有两个不太懂的地方,向各位请教一下。下图:
左图是第一个问题,工作台要求上下移动,行程10mm,载荷不大,精度要求也不高。由于工作台的宽度有限,难以水平布置两根直线导轨,也没法中间直接一根导轨(位置上有其他结构),所以想将导轨布置在两侧面,网上找了下没找到类似的例子,是不是这种结构不太可取?个人考虑这样做的话,安装时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工作台加工后安装滑块的缺口尺寸确定,安装时无法调整,这样工作台和两边的滑块通过螺钉拧紧后存在一个附加的载荷。
右图是第二个问题,结构安装在滑块上,推动力F相对于滑块中心有一个水平的偏移量L,如果不计摩擦的话,力F推动结构运动时滑块运动时直线导轨上的附加扭矩大小是否就是等于F*L呢?
以上两个问题请各位师傅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载荷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的,开口公差稍微控制一下是不会别住的。

网友: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要考虑到滑块处于加速,减速和匀速(或静止)状态下受力情况不同,竖直方向上滑块受惯性力,重力和力F,水平方向上可将力视为滑块上下端与丝杠接触点上所受的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然后由力矩平衡条件即可求得。

网友:
工作台上面加个气缸,气缸杆朝下或朝上,可以上下提升工作台。

网友:
精度要求是多少?速度是多少?
一般不用这样的结构是因为加工保证公差代价大,工艺性差,并且在2个方向上的刚性很差,不如两根平行导轨装配的,所以很少有人这样设计。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2021-02-09):
运动精度要求?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