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机床的液压缸关节轴承向一侧倾斜,极易损坏销轴,请教

楼主(2015-06-25):
       刚入手一套铸造机床,两个液压缸作用一根轴做升降运动,负载为2T。由于液压缸关节轴承向一侧倾斜,极易损坏销轴。不考虑机械结构问题,液压缸和液压系统可能有哪些问题呢?求帮忙!!!

网友:
液压缸带关节轴承就是允许一定的偏移量,为了预防运动不同心而造成的油缸卡住。现在如果这个偏移量太大的话,你就需要去检查导向部分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A:
两个液压缸作用同一根轴么?会不会是液压缸不同步或者是导向有卡阻现象造成的?

网友:
设计错误,就是一个油缸也采用浮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液压缸作用同一根轴么?会不会是液压缸不同步或者是导向有卡阻现象造成的?

如果是不同步,那么两个油缸的先后顺序守那些因素影响呢?我该怎么消除,求解!!

网友B:
可以考虑在管路上设置安全阀。当一个油缸先到,而另一个油缸没到位时,先到的油缸的压力会升高,安全阀就会打开,防止先到的油缸损坏。具体可以看相关的教科书或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在管路上设置安全阀。当一个油缸先到,而另一个油缸没到位时,先到的油缸的压力会升高,安全阀就会 ...

给先到的油缸装一个节流阀怎么样,或者平衡阀?

网友:
装节流阀可以调节速度,但节流阀的刚性交叉,容易受外负载变化的影响。平衡阀是用于超越负载工况的,即依靠负载使得油缸活塞杆缩回。给两篇文章,供参考。
前面提到的装溢流阀,就是类似第一篇文章中同步马达自带的溢流阀,只不过人家是产品上带来的,用于液压缸需要另行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不同步,那么两个油缸的先后顺序守那些因素影响呢?我该怎么消除,求解!!

液压元器件的响应时间有先后,都会出现不同步现象吧。我们以前用过伺服油缸同步的,普通的没用过,你可以百度下有同步分流器好像可以用。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有经验的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