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下图中的电路图最简单合理?

楼主(2015-06-25):
一个钳工手画的图需要的控制动作居然难到一电工,本人也是初学,请教各位高手,怎么画下图中的电路图最简单合理,不用PLC控制,只用延时计时器,继电器,电磁阀控制。

网友:
不用电呗,我记得有开关阀,装两个

网友A:
2个时间继电器、2个中间继电器、1个常开常闭双触点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其实最简单的还是加行程开关,1、2号缸到位,控制3号动作;反之亦然。

网友:
气缸动作有先后顺序??没有先后顺序就直接一个两位四通就可以了吧?!!有先后顺序用行程开关可以不??

网友B:
用一个辅助继电器,给个参考电路。1 2 3--是控制3个气缸的继电器和3个行程开关 F--辅助继电器 S--启动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辅助继电器,给个参考电路。

谢谢!后天接上去试一下:补充一下第1步,1和2气缸先夹紧然后气缸3才前进,还想请教一下:中间的1  2 3和S表示什么意思,F表示延时计时器,ST表示按钮,右边的1 2 3 表示气缸,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时间继电器、2个中间继电器、1个常开常闭双触点按钮就可以了。

用行程开关不太好控制,按楼上所说能否画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这图回程动作能做出来?

网友:
为什么老是传不上图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后天接上去试一下:补充一下第1步,1和2气缸先夹紧然后气缸3才前进,还想请教一下:中间的1  2 3和S ...

1 2 3--是控制3个气缸的继电器 F--辅助继电器 S--启动按钮

网友:
1 2 3--是控制3个气缸的继电器和3个行程开关 F--辅助继电器 S--启动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辅助继电器,给个参考电路。1 2 3--是控制3个气缸的继电器和3个行程开关 F--辅助继电器 S--启动按钮

请问一下你选择的行程开关,是否跟磁环开关类似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解答,这个电路图可以,学习了,如果我用一个单触点的常开启动按钮,原来双触点的启动按钮的常闭触点SB换成KT3,这个动作还是这样吗?这个电路图怎么画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解答,这个电路图可以,学习了,如果我用一个单触点的常开启动按钮,原来双触点 ...

换成KA3方便

网友:
KA3相当就是一个开关 只不过由启动按钮控制,这样就能达到你的要求只要一个常开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KA3方便

明天接上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接了一下线,动作是ok的,但有小瑕疵,就是当按下启动按钮SB时,如过时间太快,那么KT1常开触点不能导通(时间调到最短),要慢一点就OK。非常感谢高手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可以使用磁性开关的,这样就不需要使用时间继电器了,手机传不了图片,明天用电脑画个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看了下,应该可以

网友:
要用行程开关,作信号
不知可以不

网友(2015-07-25):
1.2气缸加行程阀,最好是最后落下的杠加行程阀控制3气缸,反之既然。

网友(2015-09-28):
气缸1,2,3可以用一个电磁阀来控制,在气缸3上用节流阀或者减压阀来控制速度,按钮主要是控制电磁阀得电和失电

网友(2015-12-26):
简单过头了把。手动阀都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