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JOY10SC32梭车图册,与大家共勉

楼主(2015-06-26):
一共5卷,共17.6Mpa,比较详细,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不妨贴张图片

网友(点评):
连采机后面那个运输梭车,只是交易的比较有名,东西很贵,神东用的很多,

网友:
贴个照片,然后上传到网盘吧。。
这么多积分下不起啊。

网友:
这么多积分  你让我说啥好

楼主:
给个邮箱,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楼主也请发我一份,475893857@qq.com谢谢

网友:
请您发我一份,新手学习QQ:2869128926@qq.com,多谢了,谢谢。

网友:
百度了一下,是这种矿用设备吧?

网友(点评):
这不是楼主的梭车

楼主:
梭车简介,上述问题的补充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我晕?简单吗?国内没有能制造的

网友(点评):
有几家山寨的,但是干的不理想。

网友:
一台将近七八百万。现在神东所有的进口配件设备都停了。

网友A(2015-07-30):
下载了,楼主是这行业的吗?

网友:
QQ.1540385759发份拜

网友:
楼主能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吗,327900027@qq.com    谢谢你!

楼主:
今天给大家发,不好意思啊

楼主:
梭车转向机构的调节:
一、转向机构对中检测
1、每个转向臂与同步轴上的标记对其;2、2件横拉杆长度相等;3.2件纵拉杆长度相等;4.轮胎摆正时,两侧转向油缸伸长量为油缸行程的一半。
二:不进行对中的影响:
1、梭车在转弯过程中转弯半径过大,2.转弯时一侧轮胎滑移损坏轮胎也可能造成危险(乱撞)3.会造成转向拉杆或者转向同步轴或转向臂损坏,所以必须调整好、
三、怎么调:
1;转向臂必须对中(安装同步轴--装一侧转向臂-------装上这一侧压板,并用螺栓、垫片锁紧——调节转向臂上对中孔垂直-----垫铁点焊机架上--------调整另一侧,全部调完后将焊接的垫铁去掉);
2、固定转向油缸(固定后请测量油缸的伸长量两侧应一致,如不一致,则请重新执行上述步骤1);
3、固定纵拉杆(请检测好轮边减速器与机架平行)
4、轮边减速器的调整
     4.1、在梭车机架的同一表面选一基准面;
     4.2、在同一水平面相隔180°方向上测得轮边至基准A和B值,
     4.3 调节使与B值相等,如不相等,则朝一个方向转动(或反转)使A=B,拧紧管夹螺栓,按规定力矩拧紧;
     4.4 用同样的方法调节另一侧轮边减速器并拧紧其管家;
     4.5、固定横拉杆(有方法)
5、横拉杆的固定:
     1、松开管夹,向调节纵拉杆那样调节横拉杆,调节好后拧紧这一侧管夹;
     2.调节另一侧,使轮边平行于机架后拧紧管夹;

楼主:
下一节内容:湿式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楼主是这行业的吗?

就是这行业,欢迎指点

网友(点评):
有机会加我QQ啊

网友:
楼主,可以给我发份吗?谢谢41858222@qq.com

楼主:
今天调试锁车失败了,轮边减速器输出端浮封烧损,在漏油,痛苦啊,轮胎螺栓少买了一部分,填充胎换实心胎尺寸链接不对,都是头疼的问题啊

楼主:
梭车湿式制动器:
梭车湿式制动器主要用来梭车的驻车驻动至行走致动,一般都基本差不多,为多盘式结构,结构如图所示:一般摩擦分为三种,一种为端面盘(一件制动器中有2件),一种光片,再一种粉片,在开车时请解制动也就是操作手柄,高压液压油进入制动器的大活塞腔体中推动活塞向右运动,活塞另一边作用在一个光板上(图中件29)从而抵消弹簧压力,使内外摩擦片分离,接触制动压力,行走紧急制动时,踩下脚踏阀,制动液从右侧39口注入小活塞中,推动小活塞左移,小活塞作用在光板(图中件29)上,压紧内外磨檫片,同时液压油(一部分回液)通过右端盖处那个大的接口注入,油通过轴承保持架、制动轴等进入充分冷却发热的摩擦片,所以叫湿式制动,大修中要求:在日常使用维护中应检测磨损指示销(图中右端盖出),当指示销与衬套齐平时,必须更换或者修复制动器,2.制动器中大活塞一般选用派克的O型圈和挡圈就OK了,外侧挡圈放不进去的滑斜切45°也可以,紧急制动处一般U型密封+3件O型圈或者矩形圈(有的可能2件或一件)、也有的直接就一个O型圈(AUSCO),这点应注意,3.有部分制动器在右侧轴承(有部分6307外圈下方有一个O型圈,这块带压,一定要密封可靠),而有的没有,3、端面处一般利用O型圈密封,连接螺栓部位也是O型圈密封,4.制动器花键轴轴头螺栓一般为3/8-16牙的,容易弄错,4.修复的话最好更换原厂的摩擦盘组件和弹簧组件,将就用弹簧组件的话会影响寿命和效果,国内开发摩擦盘比较好的是杭齿,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很烂,弹簧组件国内好像还没有做的,(杭齿开发一套带模具1.6万左右,足够你装5套左右),4、此制动器内等卡簧一般为美国的波形挡圈,上海有卖的。各位有什么指点,就批评真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楼主是这行业的吗?

我的QQ是420165450,加我一块探讨吧

网友(2022-10-13):
大家谁有10SC32的资料吗?怎么联系楼主呢

网友(2023-03-06):
254450180@qq.com感谢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2025-05-25):
2362580299@qq.com 发我一个感谢

网友:
好像用的不多!

网友:
跟转载机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
这么多积分  是生产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