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镉,镀白锌工件

楼主(2015-06-26):
花花,白锌厚度给供应商的数据是0.004-0.008mm。后面两张照片是上次说到的镀镉内六角。

网友:
镉是重金属,只能在中国使用,欧盟是严格限止。

楼主:
铬一样是有毒的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连续出差和请假,论坛都是手机上的,没来得及看

从供应商给的厚度,我觉得4-8微米的膜厚对白锌来说有点低,但是也不是太离谱,那么主要还是钝化液的问题导致发黑等等生锈问题,另外这种白锌是不能用在需要较高耐蚀性的位置,因为他的中性盐雾试验基本在12-24小时,是他的极限,一般要求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我们都至少需要48小时,别小看只是24小时到48小时的要求,目前市面上80%以上的螺丝

镀镉的我学习了,请问一下,你们镀镉的螺丝是使用在海船上的?,貌似外观钝化的一般哦
另外,镀镉和镀铬,两者的毒性不一样,铬是有致癌和环境以及人体积累风险,镉是剧毒,而且工艺可替代,所以现在镀镉几乎绝迹,我玩了10年电镀都没见过这个工艺的产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连续出差和请假,论坛都是手机上的,没来得及看

从供应商给的厚度,我觉得4-8微米的膜厚对 ...

这个白锌产品可以满足使用条件,就是卖相不好。镀镉本来不是没这么难看,这是镀后烘烤去氢造成的

网友(点评):
可以烘烤去氢再钝化,当然只是我的想法,不知道钝化产生的氢气你们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硬度比较高,氢脆很严重

网友(点评):
钝化本身产生氢脆的可能性不太高,所以先去氢后再钝化是我们镀锌的时候为了保证钝化的外观和盐雾测试性能而采用的折中方案,但是不知道在镀镉上是否可行,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点评):
同样强度的紧固件,镀锌基本没什么氢脆。但是镀镉,氢脆很严重,叫镉脆,电镀过程中渗氢严重。

网友(2015-09-29):
镀镉好像能耐500h的盐雾吧,以前公司还有一类产品是镀镉的,后来好像都改成镀锌了,表面都是金黄色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锌镍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