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感性认知蒙蔽了你的视线

楼主(2015-06-26):
实话,最近挺忙的,除了上来看看熟悉的大侠们都在说些什么,接受下8爷的训导,连网都很少上。呵呵。
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鹰大把我的一个老帖挂到了微信广播上,于是,就引出了一段某大侠对我所用理论的质疑。哈哈。我这里不想再翻过来对这个理论说些什么,也不是对于别人的指责跑出来说道说道,只是在这个事情上,想起了一个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被自己的感性的认知蒙蔽了双眼。

怎么说这个感性的认知呢?总得来说,就是一种毫无科学依据,纯凭感觉和模糊概念形成的一种认知。就比如这个链接里的情况。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extra=page%3D1

在我们感性的认知里面,外面的小齿轮的节圆就应该走了中间大齿轮的节圆周长的距离阿,那么大除小不就得到圈数了吗?哈哈。这就是感性认知错误,准确地说,是一种概念模糊形成的认知错误。这也是我那帖子中,质疑我的大侠犯得错误。

我们自然而然想象的AB弧等于BD弧,其概念模糊的基础理论是在纯滚动下,小圆上的A点与大圆上的点不打滑,不位移,那么最后在大圆上就走了AB弧长啊,那么很显然,小圆自转的弧长就是AB嘛。哈哈。这里就是概念的模糊之处。没错,你认为的A点不打滑理论没有问题,一系列假设也看似都合情合理,但是有一点,你把参照系搞错了。走AB弧长的参照系是O点,而自转的BD弧长的参照系是O1点。当O1点相对O点运动后,那么很自然的你的BD弧长就不可能等于AB弧长了。
还是回到前面那个链接里,在那道题当中,后面的恢复里有很多解法,包括自转角+公转角解题,包括机械应用的减速比计算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分清了参照系。根据参照系的相对运动,对计算理论进行修正。于是才得到了正确的结果。还记得初中高中学的坐标系平移公式吗?那就是参照系相对运动的基础。你明白这些,再回头看之前那个想当然的概念模糊认知,就明白所谓感性,很多时候都在蒙蔽自己的眼睛。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例子,同样重的一根实心棒子和空心棒子,如果长度相同,哪个更不容易被弯曲?或者那个经典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再或者那道问一根竹竿插入河泥中,竹竿顶端露出水面1米,问竹竿受到的浮力是多大。哈哈,所有这些都是这一系列的经典案例。而解决这些问题,你需要的是理性的去分析,不能想当然,不能差不多。否则就是谬之千里了。

分享这些,希望新秀们再接再厉。

网友:
请教大侠,
只要纯滚动,AB弧和BD弧的长度就应该是相等的。要不,就不是纯滚动。
这和旋转中心没有关系。
大侠觉得呢?

网友(点评):
注意参考系和你在研究什么。问题不作绝对处理。讨论滚圆自转问题时,你的这个说法就有问题。

网友(点评):
ab=db,没问题

网友(点评):
讨论滚圆自转问题时,你的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两个弧长是否相等会和准备讨论什么问题有关?

网友(点评):
大侠,AB弧和BD弧在纯滚动下长度一定相等,与旋转中心没关系没错。 zerowing大侠说明的是圆O1转动的角度与弧长BD没有绝对的关系。

网友:
2.5圈吧

网友A:
多年前我们某自负的听不得别人意见的工程师设计一套凸轮结构,就遇到了类似问题。 他发现实际的执行机构动作总是不对,想不明白也不听别人的意见。后来我们另一旁观的某工实在看不下去了把我们一干年轻人拉到没人的地方,给解释了一下问题所在,说,怕你们几个被他给带坏了,可是我说他他又不听,只能私下告诉你们。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讲讲老故事吧。很有启发意义的。

网友(点评):
哈哈,前辈遇到了负责人的一个前辈

网友(点评):
旁观者清

网友:
标记一下晚点再仔细看

网友B:
后面的几个例子有埋地雷吗?
同样重量的棒子,得看做成什么截面形状吧。
1米的竹竿不受浮力。

网友(点评):
你查一下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自己就会想明白的

网友(点评):
这个重物的,实际上空气阻力几乎被忽略了。阻力太小,跟宝马撞马自达时候马自达那车速似的,卵用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在原帖几楼?本楼说的不详细,老帖太繁杂。
动用了 百度 AND  找到了。

网友:
这个大侠的见解比较独到,见教了!

网友:
高中物理

网友:
原题3圈很明确,初中竞赛题就有。大侠说AB不等于BD我就跪了···

网友(点评):
齿轮问题,不是两个轮子相对滚动滚动

网友:
齿轮问题,只和齿数有关系,不需要计算,转两圈,OK

网友:
哦,才看明白,中间的大圆不转,小圆转,小圆自转两周,还要加公转一周。如果小圆也固定,那就是转两周

网友C:
为什么要讨论ab和db的弧长呢?ab=db啊,你怎么算的不相等?原题里只是涉及公转+自转问题,都是小齿轮自转n + 1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或者俺换个问题。BD是小圆的自转弧长吗?把链接里的题换成硬币,你还能算吗?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是你错了,ab=db,你画个图看看怎么会不相等呢?

网友(点评):
哈哈,你再想想。链接那个帖子里后面有GIF图解释。原贴说了,参考系错了,后面怎么都是错的。如果D点是起始时接触的那个点,那么自转的参考基准点就不再B点,而在竖直点。同样,如果参考点是B点,那D点就要再加一...

网友(点评):
加一个公转影响。你如果是以两圆接触点为参考,就是彻底搞错了。

网友(点评):
所以,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个参考系。而不是纯滚动这个幌子。

网友(点评):
多说一句,所谓的公转自转的加减法,都只是一种总结。根本的原因在参考系。这才是关键。

网友(点评):
ab与db是相等的没错,z大侠这里指的是db不是圆O1轮廓上的点相对于圆心O1的轨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几个例子有埋地雷吗?
同样重量的棒子,得看做成什么截面形状吧。
1米的竹竿不受浮力。

“1米的竹竿不受浮力。”
这个结论需要一个前提条件,你再想想。

网友(点评):
竹竿是个圆柱体?

网友(点评):
和这个没关系。竹竿插进河泥,是垂直的还是歪斜的?

网友(点评):
哈哈,这才是学明白了的

网友(点评):
本科给初二当家教补物理的时候我才明白,帕斯卡原理就是液体压强公式+三重积分

网友:
感觉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讨论ab和db的弧长呢?ab=db啊,你怎么算的不相等?原题里只是涉及公转+自转问题,都是小齿轮自转n  ...

你是想说由于产生公转,所以ad=db不成立吗?比如上图,当外面的圆围绕里面的圆转90°时,外圆的箭头产生了180°的变化,所以,虽然视觉上ab和db是相等的,但是其实不相等?在这个问题上,你应当考虑运动的相对性,外援相对内圆运动了90°,而内圆也相对外圆运动了90°,所以,产生了180的相对变化,这不影响ab=db,所以你错了

网友(点评):
你还是木有明白,参考系。BD是要描述你的自转弧长的,而不是啮合弧长。这么说应该明白了吧。所以,你实际的自转弧长的终点根本不是啮合点D。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俩点放一起比较,那么B就不在你图中的位置。

网友(点评):
而且你的思路很混乱,转多少不是什么相对不相对的,你外圆内接到中心圆里,就不是相对转动90度了?前面回复你的时候说了,竖直点参考系,所以,像你画的这个图,左边的圆实际上已经转了270度了。如果你画得没错

网友(点评):
我也没想明白~~白活了..

网友(点评):
哦,左侧忘了修改箭头方向,应该向上。算了,不和你争论了,我也终于知道了你想说的是d点的运行轨迹。其实看了你转的原帖,凡是学过点机械知道行星齿轮的都知道要加公转,没啥可争论的,

网友(点评):
反倒是看了你的这个贴,什么ad不等于bd,什么参考系,反倒迷糊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这么说吧。作为啮合圆弧,AB=BD没有错。但是啮合弧BD并不是你外圆的自转弧。但是原贴说的时候实际是讨论BD作为自转弧的前提,因此AB就不等于BD了。这样你会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米的竹竿不受浮力。”
这个结论需要一个前提条件,你再想想。

哈哈,你说的歪的和斜的是一种情况,我怎么感觉我初中都白读了吗?哈哈,如果倒圆锥的话也是受浮力的吧?

网友(点评):
浮力的本质是流体中物体上下等效平面的压力差。所以,无论是斜是锥,只要上下等效平面有压力差,就存在浮力。

网友(点评):
8爷也是一直教 我们基础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说的歪的和斜的是一种情况,我怎么感觉我初中都白读了吗?哈哈,如果倒圆锥的话也是受浮力的吧? ...

1. 倒圆锥也有浮力。
2. 我是学了微积分后才理解浮力本质的,初中只知道一个大概概念。

网友(点评):
所以只记结论有好处也有弊端。

网友(点评):
学习也是有过程的,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

网友E:
我也觉得应该是弧AB=BD的,因为A和D是同一起点啊,假如小圆从D点开始剥皮,那么必然有以上结论啊。返回来如果说弧BD所对应的小圆的圆心角度是小圆自转的角度,那就是不对的了,因为小圆圆心有相对转动,所以大概小圆自转转过的角度是弧BD对应的小圆圆心角再加上弧AB对应的大圆圆心角(猜测的,我有时间补补机械原理再证)

网友(点评):
作为啮合圆弧,AB=BD,作为自转圆弧,AB不等于BD。

网友(点评):
大侠您这个自转圆弧的概念还是太过抽象,弧BD确实是实际啮合弧,而小轮的转轴同时相对小轮做了转动,这也是一个实际的过程,是这两个过程产生的这个自转圆弧,但是在图上这个概念就很难表示清楚

网友(点评):
其实不难,D点还是D点,过滚圆的铅垂线和圆周的交点定义为原始参考点C。那么CD就是自转弧长。你自己滚滚,就看出来不同了。

网友(点评):
对的,所以这样以来此圆弧CD就不是我们之前说的啮合圆弧BD了,所以感觉还是按圆弧相等来处理会好理解

网友:
ab=bd,可能是大侠考虑太多反而把自己弄糊涂了

网友F:
我今天才看到这篇文章,两点感想
1,这确实是感性的认知,我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
2,至于我为什么会质疑你的观点,因为你并没有给人一种让人信服的非常有逻辑的推导过程,即使再发这篇文章中我只看到了参考系,也并没看到很有逻辑的推导,当然你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希望更多的同胞能够以此为鉴,就这样~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这不是数学作业,也不是论文发表,所有的帖子皆有因果。大侠单另地从中抽取,自然什么都不会信。就像我现在告诉你平行线有交点一样。另外,那个推论其实你自己一推就有,微积分都用不到,只是你方向不对

网友(点评):
大侠想看逻辑性推导,那基本也可以肯定大侠的思维还在高中模式中,既所有问题必须有人给你推出来。而当你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开始,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会按部就班,你必须学会如何自己去拨开迷雾。

网友(点评):
有些东西我会写很细的过程,有些则不会。如果我所写确实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我自然会细化。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我想要你的推导只是为了讨论的可延续性,因为我已经给出我的推导,1、2、3。。。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哪怕这推导是不正确不科学的

网友(点评):
既然这是讨论,我更希望能在当中学到什么,否则我今天也不会回复你的帖子不是?换一个角度,您的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也是很赞成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才看到这篇文章,两点感想
1,这确实是感性的认知,我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
2 ...

唉,本不想再回复你,但又恐被诬个清高傲慢。
说两点。
1。发这俩帖子都没有当作讨论的意图,我是纯经验分享,你看不懂想讨论就当说明来意,而不是上来就“错!错!错!”。说实话,就这种态度,不搭理也应当。
2。我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在这里开课赚钱的佣兵,一个分享帖也完全没必要一步步把每个人都当小学生那么对待。翻翻大学课本,很多步骤都简化,一个工程师论坛为什么非要细致到拿人当傻子的地步?没有意义。

你非要一个逻辑的推理,发给你。

也不用什么微积分。
外圆从上转到左,外圆自转弧长就是BC,如果这个你还理解不了,我建议你回去重修初中物理。
BC = mC+mB, mC=mm,所以,BC= mB + mm
设内圆半径为R,外圆为r,则有mB=r*a, mm=R*a. 所以,BC=(r+R)*a , 即外圆圆心走过的弧长。

引用那个定理推论,如我原帖所说,是为了方便解决一系列的滚动问题,比如外滚正六边形,比如内滚正五边形等等。而不是单纯解决一个圆。

综上。至于你自己能不能开窍,不在我的职责之内。大侠自便。

网友(点评):
请原谅我的耿直与较真~~

网友(点评):
直到今天才对此问题有稍清晰的认识,您这里说小圆圆心走过的弧长是BC=(r+R)*a可能有问题,等号后边是没错,前面应该就是图中O2的那道弧,似乎不等于BC。看书中是以相对速度和牵连速度来解题的,因为大圆固定,

网友(点评):
小圆与之接触点B无滑动,所以速度为0,由此求出小圆角速度=大圆角速度*(r+R)/r,若求转动角度则再乘时间t,小圆转角=大圆转角*(r+R)/r,可由分子看出小圆旋转圆弧的值即是您所说的小圆圆心走过的距离,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零侠对此问题的探讨,让我对此有了更深些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我们某自负的听不得别人意见的工程师设计一套凸轮结构,就遇到了类似问题。 他发现实际的执行机构动作 ...

好有责任心的工程师

网友:
设计工作不能想当然,要理性对待

网友:
有见解  也很有趣味  学习了

网友:
小圆只自转不公转ab=bd,小圆除了自转还绕大圆公转,就不相等了

网友(点评):
先定义ab、bd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本不想再回复你,但又恐被诬个清高傲慢。
说两点。
1。发这俩帖子都没有当作讨论的意图,我是纯经验 ...

说实话,不好意思,看这个公式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看图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小轮转一周后,和大圆相切的点已经变了,多出一个MB的弧长,那原帖题的答案就是3-3a/360圈是吧,谢谢指教。

网友:
看了回帖众说纷纭,留个坐标,明天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大侠太厉害

网友:
那个帖子看了,确实因为平常的认知习惯会引人犯错。不过零侠,这确实是纯滚动,只不过模糊处是因为把形心路程算错了,应该是(d1+d2)*360,而非d1*360

补充内容 (2015-7-24 10:28):
我看了你前面的回复零侠,下面给出了推理过程

网友(点评):
呵呵,你自己再算算。弧长计算可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G:
W_s 太阳轮转速
W_pr行星轮相对转速
W_p行星轮转速
d_1太阳轮直径
d_2行星轮直径
Z_1太阳轮齿数80
Z_2行星轮齿数40
B_s扫过太阳轮弧长
B_p行星轮自传弧长
M齿轮啮合模数
t 转动时间
运用理论:1. 渐开线齿轮啮合可视作纯滚动,则两轮相对线速度相等 W_s∙d_1=W_pr∙d_2
                      2. 平面运动角速度合成公式:W_p=W_s+W_pr
                3. 渐开线齿轮直径d=M∙Z
推理过程:W_s∙d_1=W_pr∙d_2   可得    W_pr=W_s∙d_1/d_2    带入   W_p=W_s+W_pr 得
               W_p=W_s∙d_1/d_2 +W_s=W_s∙(d_1/d_2 +1)=W_s∙((M∙Z_1)/(M∙Z_2 )+1)=3∙W_s
                     B_s=W_s.t  可得 t=B_s/W_s    则 B_p=B_s/W_s ∙3∙W_s=3∙B_s
结论:若行星轮保持架扫过太阳轮一圈,行星轮自转3圈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还是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公式。你可以这么算,但不是说我那么写有问题。你有兴趣可以翻我之前的一个帖子,圆的特性解决一些列问题。这种问题,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一个行星轮圆心轨迹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_s 太阳轮转速
W_pr行星轮相对转速
W_p行星轮转速

发表不了png图片,格式有点乱

网友:
刚刚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最终都是轨迹不同而导致路程不同。思维过程:行星轮形心转过的路程为(d1+d2)*m, 其转动过程可以看作纯滚动,所以小轮外缘转过路程也为(d1+d2)*360,除行星轮轮周长d2*360,而d1=z1*m,d2=z2*m,带入可得行星轮自转圈数为(z1+z2)/z2=3 。反之如果是内侧轮廓则应相减。 之前第一次回复帖的这个解法,有些简略所以零侠没有看懂,其实我们的解法是一样的,有点像多边形轮廓偏移的算法

网友(2015-08-08):
我好像看明白了,bd在这样情况下分析的时候选错了参照系,它是o1的弧不是o的弧

网友:
主要是基础不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G:
W_s 太阳轮转速
W_pr行星轮相对转速
W_p行星轮转速

纯滚动接触点的线速度为0。

网友:
纯滚动的接触点为速度瞬心,绝对速度为0。小轮中心是共有的,线速度只有一个,那么角速度之比就是到接触点和到架子中心的距离之比。3比1.

网友:
是啊,我们总是喜欢往简单想,看不透背后蕴含的复杂原理

网友:
最近重新学习了理论力学,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解
上图
小圆公转速度W1
小圆自传速度W2
W1、W2任意时刻都是定值,故取小圆与大圆的接触点进行分析
大圆固定,为定参考系
O1O2为动参考系
小圆上一点M为动点
M1为牵连点(参考理论力学对牵连点的定义,此时M1与M重合)
Va(绝对速度)=Vr(相对速度)+Ve(牵连速度),在如图所示的时刻M点的绝对速度Va=0,Ve=W1×R,   Vr=W2×r
所以W1/W2=r/R=1/2

网友(点评):
修正错误,动参考系为O2 Ve=W1(R+r) 最终结果W1/W2=1/3 抱歉抱歉!!!

网友(点评):
你本来是算对的,为什么要改成错的呢?被忽悠晕了,硬往1/3凑呢?

网友:
大侠,思想深刻,见多识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还用的着争论吗,有相成的经典运动学的结论,质点的合成运动,绝对速度=相对速度+牵引速度,公式推导 ...

正解,简单

网友I(2015-09-09):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我们某自负的听不得别人意见的工程师设计一套凸轮结构,就遇到了类似问题。 他发现实际的执行机构动作 ...

能遇到这种有大爱的工程师真是你的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遇到这种有大爱的工程师真是你的幸运

大爱的工程师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弄清使用前提,方能得到合适结论!; C* J" i% x0 _

网友(2015-11-02):
默默地学习,学习机械基础很重要!!

网友(2016-01-21):
楼主很有见解,但我说,有个很有创意的比喻,逆水行舟,或是顺水推舟。想明白了,就不会有AB=BQ的下论了,呵呵

网友:
同样重的一根实心棒子和空心棒子,如果长度相同,哪个更不容易被弯曲?

网友:
……楼主,弱弱的问一句,小圆在大圆上滚一圈,小圆自己到底滚了多少圈。。。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不是白说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呵呵,弧长是相对量吗?和所选参考系有关系吗?我在地球上走一米和在月球上走一米,你要告诉我这两个一米不相等吗?难道你的一米和我的一米,以及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的一米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点评):
还往上顶,还上首页,这就是个笑话帖子。老鹰也是个笑话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我说不一样你不信吗?你在地球上自西向东走一米和自东向西走一米,对于以地轴来说的参照系是一样的吗?哈哈。相对运动,搞明白了这个再讨论。

网友(点评):
还有楼下那个,你才是这世界最大的笑话。

网友:
学习,就是一个持续性努力的事儿。

网友:
学习了,机械就是要实际论证而不是想当然的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还用的着争论吗,有相成的经典运动学的结论,质点的合成运动,绝对速度=相对速度+牵引速度,公式推导 ...

速度没有绝对的,物理学中所说的绝对速度也只是相对的,相对于大地而言。不过弧长是绝对量,不存在相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呵呵,弧长是相对量吗?和所选参考系有关系吗?我在地球上走一米和在月球上走一米,你要告诉我这两个一米 ...

运动确实是相对的,但是长度是绝对的。楼主不要搞混淆了。

网友(点评):
别太认真。哈哈,认真了,就颠覆了你这么多年对世界的认识,颠覆了你这么多年的学识。按人家楼主这个说法,节线就没意义了,运动关系式就没法建立了,坐标变换也不必玩了,李特文的书我都不用看了

网友(点评):
那个引用帖子,人家鬼魅大侠早就说清楚了,翻翻机械原理书关于定轴轮系和行星轮系的转化方法,在看看理论力学里绝对速度相对速度牵引速度,很简单的问题,还绕那么多弯弯。。。

网友(点评):
小轮节点绝对速度是0,牵引速度和相对速度等大反向,牵引速度是行星架(杆)在节点处的绝对速度,相对速度是小轮节点的自传速度,一算,就是个2:1

网友(点评):
角速度是2:1,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运动确实是相对的,但是长度是绝对的。楼主不要搞混淆了。

大侠说的在理,一个小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会误导很多的人。

网友(点评):
有些人,只掌握一点中学的基础知识,百度一些自己全然不明白也没系统学习的一些东西,就出来装逼。系统的大学基础学习,就不具备,要不然不会这样。工科学生,学过大学物理,学过矩阵。人家说一下“坐标变换”

网友(点评):
花一点点时间就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侠说的在理,一个小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会误导很多的人。

长度是绝对的吗?连时间都是可以扭曲的,你认为长度是绝对的?不同温度下的直尺是一个长度?哈。
跟你说地球,是让你自己转过那个弯。考量位移要找到一个参考物。你每天跟着地球在自传,同时跟着地球公转,然后你告诉我你顺着走和逆着走是一样的吗?你以道边树木为参考和以地球核心为参考是一个问题?
这本就是个坟墓贴,有太多的前序帖子铺垫,我也不想扯太多的闲篇。就跟你说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一个圆周上走动,时刻保证你走的是圆的切线,就好似另一个圆在滚。你告诉我,你脚走过的距离和头走过的是一个长度吗?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你的头要走的更多。你的头多走了多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也是为啥会出现误解的原因。因为你自然而然的把脚当作了参考点,因此忽略了你的头要多承担的部分。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你在围着球心运动形成一个运动角的同时,要注意到你的头也在相对你的原标准位发生偏转。而这个才是这道题的相对运动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侠说的在理,一个小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会误导很多的人。

发个图给你吧。也许比描述清晰点。

当小圆滚动是,AB=A'B。但是相对于原来垂直的那个位置状态OA,平移后得到OcB。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小圆多转了一个α角的大小。于是我们要把他补回去,得到真正的A点位置。因此,最终的转角是β+α。这就是我说的原文中那两个弧长不等的情况。只是来说,写帖子的时候懒了点,就没再多画。
要是这个你还看不明白,我也没啥话了。只能说,大侠慢走。哈。
另外,这样描述的原因是解释另一种简便的计算同类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解决一个行星齿轮问题。比如一个圆在一个正方形内滚动一圈自身转几圈的问题。哈。所以,不多说了,正如我之前回复你的,这个帖子前面有大量的序贴。

PS。最后,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拿一个结论来理解一个问题的发生。而不是真的明白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到的。相对运动也是一个大的篇幅。比如非惯性参考系。

网友L: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点评):
楼主文字和阐述的道理,挺正确的。但你要说你从帖子举例里里学到一点基础知识的话,就可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学到什么了?

网友(点评):
哈哈,人家学到了,在平面滚动的结论可以用于在圆上滚动。很多人没玩过坐标变换,好家伙,还真忽悠瘸了不少人呢

网友(点评):
然后可能发现计算有悖论,就硬生生再套个“平移坐标”用来理解和解释相对运动,名曰“参照系变化”

网友(点评):
真真是“乾坤大挪移”,大招!

网友J:
引用 楼主:
长度是绝对的吗?连时间都是可以扭曲的,你认为长度是绝对的?不同温度下的直尺是一个长度?哈。
跟你说 ...

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对于一个运动结果状态的描述,选择不同的参考系,会得到不同的解释。
但对于你描述的两个圆滚过的弧长也存在不相等的情况(理想状态下的纯滚动),我不敢苟同。
转过的角度肯定不相等,这是毫无疑问的。
确实一把直尺在不同的温度下所度量出来的同一长度会有有变化,但是直尺只是度量长度的一种工具,不能代表绝对的长度。
一个物体在一种特定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长度是确定不变的,也就是绝对的。
时间是过程量,凡是过程量都是只有选定了参考,我们才能加以描述。
同样,凡是状态量,都只是物体在一种特定状态下的体现,不会有参考系之别,如果有,那也只是人为的规定,就像单位“米”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用一个错误的“推论”,计算一个简单的问题,还自鸣得意。关键是还忽悠瘸了一大帮人,你说该不该戳戳他。

网友(点评):
上次跟我争论,我说他连微积分知识都不具备,一点都不冤。连夹逼定理和洛必达法则都不会用,要不然就不会用中学思维搞那么个错误推论出来。

网友(点评):
本贴楼主与楼上这位大侠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楼主连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整清楚,还要执迷不悟。

网友(点评):
错了,是楼下这位大侠。

网友(点评):
我就是只小虾米,论坛高人多着呢。我不像有些人,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网友(点评):
你看螺旋线,你看鬼魅,人家都是在某个领域非常牛逼的,而且基础扎实,见多识广。也有一些老前辈,谦和、踏实、经验丰富,如开门早车,害怕伏枥这些老前辈。也有高学历的大神,如刘景亚,还有个消失的材料学海龟博士

网友(点评):
见贤思齐,向每一位献身于知识与学问的人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对于一个运动结果状态的描述,选择不同的参考系,会得到不同的解释。
但对于你描 ...

首先,必须要搞明白问题在讨论什么。这就是参照系。你讨论自转和讨论啮合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自然最终的结果就会不同。
讨论啮合,小圆两啮合点间的弧长一定是等于大圆上两啮合点间的弧长。这本就没有问题,本文中也在不止一次的使用这一结论。但是对于小圆的自转来说。你的自转 弧长就不是两个啮合点间的弧长。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你无论是讲牵连,还是讲相对运动,还是讲什么,因为参考系的变化,你最终的研究目标就出现了变化。
讲长度,人站在地面上,如果以身边的建筑为参照物,你不动就是不动了,那不存在一点的位移。但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看你的话,那可谓是“坐地日行三万里”了。所以,这里讨论的不是大侠所说的状态量和过程量的关系,只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的差异。因为所有讨论的前提是讨论小圆的自转。如是而已。

PS。另外,那个吠吠不止的,如果我给出圆滚的积分证明,你是去死呢还是删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昨天没仔细看贴, 今天发现回帖,再去仔细看了下, 是自己糊涂了, 谢谢海鹏.G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哈哈,那货一直想不明白的,就是自己一直绕不过弯,因为他本身基础就瞎扯蛋,脑子里就理不清坐标系的问题。他觉得自转而自轴不转,哈哈。

网友(点评):
旋转坐标系一直按平移坐标系胡琢磨

网友(点评):
自己错了就不要出来现,出来误导人,就得戳他

网友:
齿轮传动中转动比不就是齿数比吗?齿数和弧长不就类似吗?

网友:
线走过的路程跟齿数有关,是因为线的路程是跟原点D有关,角度是相对于竖直方向的,所以参考系不是自身,所以出现结论不一致

网友:
路过看看貌似讨论热烈

网友(2016-02-29):
应该是理论知识不足,才会让感性去蒙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应该是弧AB=BD的,因为A和D是同一起点啊,假如小圆从D点开始剥皮,那么必然有以上结论啊。返回来如 ...

呵呵 自转圆弧 怎么定义 怎么截取

网友(点评):
小齿轮的运动宜分解为随行星杆的牵连运动和绕杆轴的相对转动,这样可以区分出啮合运动来,详细的内容你参考一下8爷关于行星轮系的文章,绝对精辟

网友:
大侠的见解比较独到,见教了!

网友:
楼主你拿行星轮出来混淆概念么,行星轮有公转速度,所以要减去公转速度,如果两轮固定那么必然相等。

网友(点评):
说混淆是你自己没搞清。我无法做到跳出一个人来反对就再解释一遍。坛子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有很多了。自3公1,相对太阳轮为2。没什么好解释的。

网友:
太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领教了 长见识

网友(2016-04-02):
不敢认同,但是智商有限,无法表达。

网友:
楞是没看懂

网友:
楼主莫装逼,装逼遭雷劈

网友:
这么深刻的认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收获很大!真的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

网友:
我真的想说很难看到比这更好的文章了

网友:
难得的看到好文章

网友:
认识很深刻,收获很大

网友:
纯滚动,长度应该一样吧,但是如果R不同,角度肯定不同吧。

网友(2016-12-11):
似懂非懂。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几个例子有埋地雷吗?
同样重量的棒子,得看做成什么截面形状吧。
1米的竹竿不受浮力。

受到与整个竹竿的重力数值相等的浮力?
空心不容易弯?

还是没看懂,怎么两端圆弧不一样?参考系可以改变长度?

网友(2020-07-09):
晚点再看

网友(2025-06-25):
这才是机械论坛该火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