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和合金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5-06-26):
1、钢和合金有什么区别啊?
2、为啥又有合金钢个合金铸铁之分啊?
3、合金钢也是合金和铁金属进行不同的配比在熔炉中进行熔炼的么?

求大家指导~~

网友:
看机械手册吧

网友:
金属工艺学

网友A:
1.钢,是对含碳量质量百分比介于0.02%至2.06%之间的铁碳合金的统称。钢的化学成分可以有很大变化,只含碳元素的钢称为碳素钢(碳钢)或普通钢;在实际生产中,钢往往根据用途的不同含有不同的合金元素,比如:锰、镍、钒等等,就成了合金钢
2.和钢与铸铁的分类方式一样,由于含碳量不同
3.如第一条,在钢种加不同含量不同种类的合金元素

网友:
钢就是合金啊,是铁和碳的合金,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元素,有的是故意加进去改善性能的,就制成了所谓的合金钢和合金铸铁,还有一些在冶金过程中不能完全去除的有害元素,如磷和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钢,是对含碳量质量百分比介于0.02%至2.06%之间的铁碳合金的统称。钢的化学成分可以有很大变化,只含碳元 ...

在铁碳合金相图上,钢的范围是0.0218%到2.11%,发生共析反应的那段,常温下平衡组织以珠光体为主

网友:
翻手册吧

网友:
钢材中的其他金属,例如cr,ni,Mn,w等等,都有一个上限。如果合金元素超过了这个上限,就可以成为合金钢了。
合金钢中,有低合金高,高合金钢。
合金元素未超过的,就还是按照碳钢来定义。

合金钢和合金铸铁是两种东西。

网友:
问题1:
钢与合金的区别,在钢种添加合金元素而获得刚好的机械性能与所需的物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