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4拉丝覆膜后氩弧焊和焊铆钉后的焊疤处理

楼主(2015-06-26):
请教:304拉丝覆膜后氩弧焊和焊铆钉后的焊疤处理,以前我们都是用酸洗了后再抛光的,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产品和工艺啊,现在产品要求高了,要焊后焊疤基本上看不出来 。谢谢了!

网友(2015-08-01):
我理解,基本上就是拉丝工序的返修程序,焊后打磨,磨具由粗到细,最后再用拉丝布轮修磨到原始痕迹,但是很难做到和原始板材一致,包括颜色,粒度也就是目数。特别是磨具的选型需要不停的尝试。我以前接触过地铁上扶手的表面处理,要求表面拉丝、抛光、电化学,各式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