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螺纹溢扣

楼主(2015-06-26):
在铝件(7075)上攻丝,M3的螺纹,底孔打2.8,用挤压丝锥。为什么总是容易溢扣。试过孔改小,这样又容易断丝锥。到底该怎么办呢

网友:
什么是溢扣

网友A:
是烂牙吗

网友B:
涂油,攻一段打回来,及时清理断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烂牙吗

不是烂牙,是拧螺丝溢扣,应该就是底孔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油,攻一段打回来,及时清理断屑,

网友C:
换切削式的丝锥试一下,本来铝材攻牙就比较粘刀,造成排屑不良,导致底孔变大。而且攻牙油一定要跟上

网友D:
1.挤牙方式本身就不去除材料,所以也就无需排屑
2.我不知楼主的情况是溢扣呢还是止规不能止?如果是溢扣,怀疑是要么加工的螺纹质量不行,比如螺距不对.或是挤牙丝稚不标准,要不就是你的螺丝不行.刚性挤牙的话,机床本身的攻牙参数没调好就可能造成这样情况,如果是止规不能止,那只能底孔适当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挤牙方式本身就不去除材料,所以也就无需排屑
2.我不知楼主的情况是溢扣呢还是止规不能止?如果是溢扣,怀疑 ...

恩,得改小,不过小了丝锥容易断,所以我们这个得严格控制底孔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切削式的丝锥试一下,本来铝材攻牙就比较粘刀,造成排屑不良,导致底孔变大。而且攻牙油一定要跟上

我们这个只能用挤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