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蟲_零件動畫 附檔

楼主(2015-06-26):
須配合"宏"(簡單的VBA)
另宏裡的繁體字須手改為簡体字,特徵里對應的草圖名稱也要跟著修正.

2012附SWP檔

楼主:
扭轉變化參考

网友(2015-08-14):
好高级哦

网友(2015-11-18):
這太厲害了,要練多久才能有如此功力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A(2018-09-22):
大侠,请教一下,我运行后只能显示最后的结果,不能显示中途的动态?我的是2015版本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教一下,我运行后只能显示最后的结果,不能显示中途的动态?我的是2015版本的。谢谢。

可能是電腦計算和sw運行不同步有延遲所致.
試試如附圖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成功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