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帮助,2M*1M工作平台在竖直方向正反转180度,如何设计

楼主(2015-06-26):
急需帮助,2M*1M工作平台在竖直方向正反转180度,

网友A:
1.电机
2.180度旋转气缸。
3.摇臂气缸带动机械联动杆。

网友B:
这么大的工作平台,应该很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工作平台,应该很重了

不重,150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
2.180度旋转气缸。
3.摇臂气缸带动机械联动杆。

重量大概在150KG左右,请问如果用旋转气缸我怎么选合适的型号,需要计算哪些参数

网友C:
我们公司现成的,焊接用的翻转台配合ABB机器人焊接

网友:
对了,楼主如果感兴趣可以加我Q373691375,我拍段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大概在150KG左右,请问如果用旋转气缸我怎么选合适的型号,需要计算哪些参数

太重了,我目前还没遇到过旋转气缸带动负载150KG,像这种情况,个人建议还是考虑机械力臂原理,力臂设计长点,可以选缸径粗点的摇臂气缸带动力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我目前还没遇到过旋转气缸带动负载150KG,像这种情况,个人建议还是考虑机械力臂原理,力臂设计长 ...

机械力臂?有大概的简图吗?旋转气缸最大扭矩可以688N*M,我的平台上下平衡的应该不需要那么大的扭力吧,我也不确定求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现成的,焊接用的翻转台配合ABB机器人焊接

加你Q了,我们的工作平台有点大,但是中空地 大概150KG应该到不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工作平台是用来干嘛的?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