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插入结构件

楼主(2015-06-26):
Inventor插入结构件功能不能识别基准轴吗?记得以前哪位大侠这样做过,难道我步骤有问题?

网友A:
什么是“基准轴”?
您别自己起名,这样大家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基准轴”?
您别自己起名,这样大家看不懂的

就是“工作轴”啊

网友:
那您何必不直接说“工作轴”?这样耽误的是您自己的时间。
工作轴有长度的概念吗?没有。型材插入后有长度的概念吗?必须有。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您觉得Inventor能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