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对边为3的六角棒料,要用很多50左右长度的,

楼主(2015-06-26):
如题

网友:
米思米标准件看看

网友:
是铜料还是A3料?还是什么别的材料?
这都不说清楚怎么回题啊!
市场上有很多规格的六角料,两米一条或三米一条都有!
小型包装机与打码机上用的比较多,温州这边市场上很好买,其它省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