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气缸升降问题

楼主(2015-06-26):
对一个气缸升降进行控制,以前喜欢用排气节流阀进行速度控制,新公司几乎都速度控制阀,现在有点懵,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速度控制阀就是单向阀加节流阀,有排气式的和进气式的

网友:
一、流量控制阀?
      流量控制阀是调节和控制压缩空气流量和流速的阀类。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改变阀的通流面积来实现流量或流速控制的元件。主要有节流阀、单向节流阀、排气节流阀和柔性节流阀等。由于节流阀和单向节流阀的工作原理与液压阀中同类阀相似,故在此仅介绍排气节流阀和柔性节流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排气节流阀?
      排气节流阀安装在换向阀和执行元件的排气口处,起单向节流阀的作用。它是通过调节排气孔截面面积,调节排入大气的空气量,达到控制调节气动执行机构运动速度的一种流量控制阀。如果在排气节流阀内装上消声套,就变成排气消声节流阀,可以减少排气噪声。
     排气节流阀的工作原理图如图所示。

  二、速度控制回路?
        1?单作用气缸速度控制回路?

图(a)所示为两个速度控制阀串联的控制回路,用进气节流阀和排气节流阀分别控制活塞运动的两个方向的速度。

        图b所示为直接将节流阀安装在进气口和排气口,比用两个节流阀串联控制简单。

        图c所示为快速返回回路,活塞杆伸出时,由进气节流阀控制,返回时空气通过快速排气阀排入大气,实现活塞杆快速返向。

       2?双作用气缸速度控制回路?
        1) 单向调速回路?
        图示为单向调速回路图

2) 双向调速回路?

图a所示,在气缸的进排气回路中分别安装了两个节流阀,可以调节活塞运动的两个方向的速度。

       图b采用一个二位五通阀,在阀的两个排气口分别安装节流阀,实现活塞杆伸出和缩回速度的控制,方法比较简单。

       图c为快速返回回路,活塞杆伸出时排气节流,返回时通过快速排气阀排气。

       图d)为中间变速回路,用两个二位二通阀与速度控制阀并联,来控制活塞在运动中任意位置发出的信号,使二位二通阀动作,从而改变气缸的运动速度。

       图e为高速动作回路,在气缸的进(排)气口附近的两个管路中均装有快速排气阀,使气缸活塞运动速度加快。

       3?快速往复运动回路?
      图示为利用行程阀1和2控制换向阀4的自动往复回路。

4?速度转换回路?
      如图所示,气源经过调速阀1与2可得到两种不同的速度,通过换向阀3的换向可得到两种不同速度输出。?

 5?缓冲回路?

如图所示,当活塞向右移动时,气缸右腔的气体经机控换向阀和三位五通换向阀排出,当活塞移动到末端时,活塞杆压下机控换向阀,右腔气体经节流阀和三位五通阀排出,从而实现缓冲活塞运动速度的机能。若调整机控换向阀的安装位置,可改变缓冲的开始时间。

网友(2015-09-18):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