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Electrical2D 原理图模板制作

楼主(2015-06-26):
solidworks electrical 2d原理图设计,采用单线和多线原理图工具来规划电气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根据工作需求做大量的自定义工作,其中模板自定义是最普遍的。
1 打开图框管理器工具,在图框管理器中我们看到软件自带了大量图框,并将其按标准进行了分类,如果客户需求与这些图框比较类似,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复制、粘贴,对模版进行修改来达到我们的要求。如果不能修改借用,就必须新建图框了。

2 在新建属性对话框中填写相应信息,红色方框为必须填写

3 打开新建的空白图框,进入图框编辑,在进入到了图框编辑状态,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与solidworks工程图编辑图纸格式没有太大区别,使用绘图工具创建边框线条,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图层来控制线条颜色与粗细。

手工绘制的方法相对比较麻烦与枯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引用AUTO CAD图框或其他二维软件的图框,前提是保证文件格式为.DWG或.DXF格式文件,并将文件中图形制作成【块】。

4 在插入块之前,调整显示参数。设置栅格,主要是为了方便符号的插入点捕捉,同时方便绘图。

5 插入块,并定位图块位置。在插入图块前将栅格、正交、捕捉打开,方便定位,定位以后确认一下图形比例,在转换过程中会出现比例错误,这里需要我们缩放比例,并将块炸开(也可选择不炸开)

6 添加文字信息,图框设计完成以后,就是添加文字信息,信息一般包含两类:固定内容、变量信息。这个过程类似与SW插入属性链接,只是方法不同。对于固定信息,直接使用【添加文本】命令,对于变量信息,需要从变量列表中【双击】选择插入。

添加的变量以蓝色标识,未添加的黑色。到此一个图框模版就创建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