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取梁臂(弯矩)的类型

楼主(2015-06-26):
如图所示,我想计算这两个拉钩各自的弯矩,,请问我在选择梁臂时应该选择哪种类型?是简支梁?还是悬臂梁?还是其他的?

网友:
直接分析就好了 用截面法

网友A:
这是两段梁,分开来说,红黄交接那一端是悬臂梁,考虑按均载计算,L=内角边线到梁端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段梁,分开来说,红黄交接那一端是悬臂梁,考虑按均载计算,L=内角边线到梁端的距离。

能不能给点公式?M=?

网友(点评):
你最多看书哪不明白了,人家告诉你一下。不可能什么都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