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参数化设计

楼主(2015-06-26):
         目前有一个滚筒输送机项目,有多台输送机,结构类似,只是长度与宽度不一样,大概有七八种型号,宽度这个参数好解决,与之相关联的量很少,关键是长度这个参数:有很多零件的结构尺寸与之相关联,比如零件的长度,零件上的孔数,孔上安装的辊筒数,轴承座数,支撑腿数目等等很复杂,以前培训的时候看老师做的模型,是用 ilogic 通过添加规则来实现的,但是老师的模型零件数较少,现在这个输送机零件很多,以我目前的水平来说,用ilogic来做很繁琐。

          与输送机长度相关联的每个零件都需要设置几个参数,然后通过编写规则来控制每个零件的那几个参数(但其实每个零件的那几个参数都是相同的),当零件很多的时候,就显得很繁琐。
         请问各位大侠能不能在一个总装图里面设置一个专属参数,总装图下面的零件均可调用,这样就不用每个零件都设置参数。
         注:刚刚接触 ilogic, 如果对ilogic有误解,请指出

网友A:
您先好好看看iAssenmbly的概念和可能性,我不认为iLogic能实现Inventor自身不能实现的东西。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ContentActions/7/Flipper/AbTynx2gPP9ltWIrOO7fMC-0NXZnWpQEVuOOnibmb2gzYvaGndr7YH7ev3by4pql0FkqDVxh9Zs1/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您的参数化设计水平还比较初级,只是刚摸到门
我就提几个基本方法,看看您能否接受

先说参数化设计的目标
我认为参数化设计应该实现在一个参数控制界面中调整参数
其他所有零部件根据参数变化自动修改模型,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还要实现调整自动化,参数可视化,设计知识化

仅就基本要求而言,我认为用以下方法最好
1.所有控制参数应存放于唯一零件模型文件(参数控制文件)中,所有参数调整均在该文件中进行
2.用链接参数的方法将参数链接到各个零件中进行参数化建模
3.当模型比较复杂,由多个部件构成时,应将每个部件分别参数化建模
   各部件的参数控制文件根据层级关系用联接参数关联

我认为参数关联并不需要用到iLogic,它的能力不在于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您的参数化设计水平还比较初级,只是刚摸到门
我就提几个基本方法,看看您能否接受

我倒认为解决数据关联的问题,iLogic是最主要的特色呢,见下图:

您说“它的能力不在于此...”我很有兴趣,请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认为解决数据关联的问题,iLogic是最主要的特色呢,见下图:

陈老师您好,这两天做了一个参数化设计的实例,有些感想:
        对于我的提问,多个零件公用一个参数,是可以通过ilogic间接实现的,在装配图中建立总参数,然后通过建立零件图中各参数与总参数的关系,就可实现“水平”与“垂直”的控制,就是您所说的“虫洞”,这个功能确实很方便,可实现“模块化”设计,ilogic就是个控制系统,总参数是输入端,下面的参数为输出端,输出端可以接所控制的三维模型,也可以接下一个“模块”的输入端,这样,通过各种“模块”的组合连接,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建立几个参数,来控制任何三维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您的参数化设计水平还比较初级,只是刚摸到门
我就提几个基本方法,看看您能否接受

已经理解您的意思了,多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好,这两天做了一个参数化设计的实例,有些感想:
        对于我的提问,多个零件公用一个参数 ...

多个零件公用一个参数,用iLogic实现是最绕弯子的、别的方法都不行的时候的方法。
我说的“虫洞”是指Inventor自身不能实现的参数关联,用iLogic却可以实现的那些。多个零件公用一个参数Inventor自己早就能简明地实现。
iLogic的最大毛病就是“不能创建、不支持插件”,所以您需要准备好所有的模型和参数的关系,然后iLogic才能上手。

对于Inventor或者另外什么CAD软件来说,所有的“设计”都只能是“参数化的”,没有别的可能。
所以单独提到“参数化设计”,我的理解只能是iPart、iAssenmbly之类的功能。但是您并没有接受这样的观点,反而转向较啰嗦、较麻烦的iLogic,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认为解决数据关联的问题,iLogic是最主要的特色呢,见下图:

所谓参数关联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在模型A中链接模型B的某些参数
这在参数表中就可以直接实现,但在某些条件下不行
例如有已有相反链接关系,像A中的参数已经链接到B
还有装配关系,装配中的参数不能链接到装配里的模型
这被inventor称为循环从属关系
我认为对于这种被inventor认为违背运算顺序的参数关联才需要动用iLogic
但我是不愿意轻易使用iLogic干这种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可靠...

所以有了之前的方法,利用控制参数文件控制模型,其有诸多好处
1.不会与其他零部件有装配层级关系,极少出现连接其他文件参数的情况,所以不用担心循环从属关系
2.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可视化,利用草图做骨架造型或者轮廓造型可以对各种模型做可视化参数控制
这是excel表格参数化所不能做到的
3.可以轻易断开参数关联,某些情况下为了避免模型被修改需要断开参数关联,删除控制参数文件即可断开

至于iLogic能干吗,我认为他更擅长做调整自动化,设计知识化方面的事
从最基本的利用参数抑制零部件到最复杂的表单计算都离不开iLogic

很多人喜欢拿VBA和iLogic比较,认为iLogic有很多不足
我没接触过VBA,所以遇到麻烦不会去想VBA能怎么解决,仍然设法用iLogic做
我认为,用iLogic作为辅助性的参数控制方法已经够用了
至于不能创建,我没什么感觉,用不到这种功能

网友C:
”利用控制参数文件控制模型“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且东西都做好了又重新再做一遍,即慢又繁琐,iLogic的前提条件都满足了直接在iLogic中关联不是更方便?出一个表单不是更直观?可靠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利用控制参数文件控制模型“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且东西都做好了又重新再做一遍,即慢又繁琐,iL ...

"很多局限性"指什么? 请明示

对于"东西都做好了又重新再做一遍"的说法不理解
难道是指把模型建完后再做参数化么? 这种打补丁的事自然是即慢又繁琐
但这是设计者的方法有问题,和”利用控制参数文件控制模型“无关

如果说iLogic比链接参数要方便那可真...这么说吧
一群人找一个人容易还是一个人找一群人容易

网友D(2022-03-12):
老师们,您好!初学inventor,有个问题向咨询一下,网上搜索了很久没找到方法,就是零件参数和部件参数关联的问题,请问链接后如何通过部件参数驱动零件尺寸。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D:
老师们,您好!初学inventor,有个问题向咨询一下,网上搜索了很久没找到方法,就是零件参数和部件参数关联 ...

1. 建立一个参数文件(利用零件文件来建立),这个文件单独用来存放全局参数(这个文件也可以用EXCEL来做,但是EXCEL文件参数更改后,模型文件更新特别慢);
2. 需要利用参数进行控制的零件、部件都调用上面建立的这个文件里需要用到的参数;
3. 需要改变参数的时候,修改这个参数文件里的参数,零件、部件进行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先好好看看iAssenmbly的概念和可能性,我不认为iLogic能实现Inventor自身不能实现的东西。

http://www ...

请问,我在1212页面登录不上去,这个是陈老师链接的页面。

而在2121页面能正常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