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零件(铝件)需要与SPCC材质烤漆的颜色相同,如何表面处理?

楼主(2015-06-26):
  现有个零件(铝件)需要与SPCC材质烤漆(ral2010亚光烤漆)的颜色相同,请问铝件表面需要怎么处理才能一致啊,铝不能去烤漆,会有变形,还有什么方法啊?需要怎么写处理方法啊?各位大侠

网友:
我知道有电泳和氧化极的处理方法,不知道能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
我知道有电泳和氧化极的处理方法,不知道能满足你的要求,百度一下。

网友A:
铝件做阳极可以得到近似的外观

如果你烤漆不行,那么电泳也会有问题,因为电泳的固化温度一般都是在150度以上,而且调颜色的成本也很高昂

可以采用低温漆的工艺,如果只是为了颜色一样,低温漆也是可以调出一样的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件做阳极可以得到近似的外观

如果你烤漆不行,那么电泳也会有问题,因为电泳的固化温度一般都是在150度 ...

也只能做漆处理了,谢谢

网友B:
硫酸阳极氧化,再染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硫酸阳极氧化,再染色

表面处理方法书面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