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的锥孔轴是如何实现的联接的?请教

楼主(2015-06-27):
此图中的锥孔轴联接是如何实现的联接的,锥孔结构如何,是不是要用到油压
只见过锥孔加键联接,锥孔不带键的联接未曾见过,此种联接有何好处?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还有螺旋线?
是不是胶结?

网友A:
如果能看到整体,知道完整结构,会帮助分析。
我知道小锥度配合的强度是十分强大的。实践中有碰到,莫氏柄和孔牢牢地结合,难以取下。

网友B:
斜线事螺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看到整体,知道完整结构,会帮助分析。
我知道小锥度配合的强度是十分强大的。实践中有碰到,莫氏柄 ...

我也只有这装配图,人家图纸保密,不给,呵呵,这里的结构都可以看清了,一个偏心轴由三个拆件组成,两个轴与一个连接臂组成,就是不理解这个小锥度的配合联接,又不用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线事螺纹吗

应该不是螺纹线,我猜可能是油槽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点评):
锥形连接。 螺旋的是油槽。装配用的

网友C:
看看书,是有讲解的,是无键配合的一种,大型重型设备上很多用的,可以说是型面配合,也可以说是过盈配合,还可以说是圆锥配合,我老婆就设计过2个类似结构,圆锥面是磨出来的,圆度和直线度很高,锥孔公差也比较严格。在设计连接强度足够时,一定考虑安装空间和方法。

安装方式可以热装,压力机,液压机,千斤顶和螺母螺栓,等等方法,图上的螺旋是油槽,安装和拆卸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书,是有讲解的,是无键配合的一种,大型重型设备上很多用的,可以说是型面配合,也可以说是过盈配合, ...

网友D:
这种方式是油压槽,以前我们做过一次。做油压就是为了方便拆卸用,用油泵打油涨开涛上,锥度面只要接触面大于85%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是油压槽,以前我们做过一次。做油压就是为了方便拆卸用,用油泵打油涨开涛上,锥度面只要接触面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是油压槽,以前我们做过一次。做油压就是为了方便拆卸用,用油泵打油涨开涛上,锥度面只要接触面大 ...

你好,还有疑问要请教你,你当初设计的那个锥形联接,装拆时需要打多大的油压?还有,你那个轴径是多大的,过盈量要求有多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是油压槽,以前我们做过一次。做油压就是为了方便拆卸用,用油泵打油涨开涛上,锥度面只要接触面大 ...

假如,不是锥形连接,普通圆柱与圆轴过盈配合,也用油压装拆,设有螺旋油槽,那么就会有一种情况,毂从轴上退出一些后,螺旋油槽已不再是封闭腔,意味着,油膜无法形成,这时,是不是就还是拆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2015-12-01):
有可能有键,只是图上没反应出来而已。再次就是采用的过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