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弹簧的品牌

楼主(2015-06-27):
求刚度大,可靠性高,承受动载,尺寸接近Misumi P612(线径7.5 mm,外径35.5 mm,圈数5,长度50.5 mm)的弹簧品牌!!!
Misumi这款的刚度是471 N/mm,寻求刚度更大的弹簧。

网友:
@negtive

网友(点评):
线径大长度短又要寿命长,估计得进口料,或许没戏。

楼主:
进口的也好那,同求国外弹簧厂家!!!

网友A:
联合弹簧。

网友:
可以到专业弹簧厂家定做啊

网友:
你用碟簧吧

网友B:
总圈数是五圈么?

这个弹簧的应力很容易超过材料极限,可用的行程很小。

楼主你说说你要的行程和寿命吧,我帮你看看

网友:
找找小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合弹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圈数是五圈么?

这个弹簧的应力很容易超过材料极限,可用的行程很小。

总圈数是五圈的呢。所加载荷比它的基准载荷要小。
设计对行程没有要求,寿命尽可能的长。目的是提高它所支撑的物体的振动响应。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东发的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圈数是五圈的呢。所加载荷比它的基准载荷要小。
设计对行程没有要求,寿命尽可能的长。目的是提高它所 ...

设计应该考虑下行程,我记得原来计算的结果显示压缩不了多少就会达到材料极限应力值。如果你又想要刚度又兼顾寿命,可不可以告诉我装配的环境,咱们从头设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应该考虑下行程,我记得原来计算的结果显示压缩不了多少就会达到材料极限应力值。如果你又想要刚度又 ...

设计是一个竖直的弹簧,下面一端固定,上面一端支撑一物块(大概20kg),给物块一个竖直的冲击力,目标是使物块的加速度响应尽可能的大。所以啦,不考虑行程的。
冲击是一个宽频,结构的固有频率只有一个,我现在是尽可能的提高固有频率,从而提高物块整体的加速度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是一个竖直的弹簧,下面一端固定,上面一端支撑一物块(大概20kg),给物块一个竖直的冲击力,目标是 ...

这么说吧,misumi这个弹簧行程是有限的,大概也就10mm的样子,再往下,弹簧就“残变”,弹簧会变矮。所以我一直问你高度、内外径、最大行程这些。弹簧刚度更大没问题,643N/MM够不够?但是你的行程有多少?不要装上了,根本压不动,或者压不到位置。另外你这个簧冲击的频率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misumi这个弹簧行程是有限的,大概也就10mm的样子,再往下,弹簧就“残变”,弹簧会变矮。所以 ...

643N/MM应该够了,也在担心弹簧会不会过刚了。冲击力是竖直向上的,安装应该没问题。冲击是宽频的,希望能够有强的共振,这样就有更大的响应。
感觉需要选几个弹簧,通过测试来决定了。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643N/MM应该够了,也在担心弹簧会不会过刚了。冲击力是竖直向上的,安装应该没问题。冲击是宽频的,希望能 ...

有需要告诉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2015-08-05):
同意楼上的说法。增加刚度很简单,只需要调整其它参数就行。如果按楼主提供的参数,这款弹簧是有问题的,线径太大而且外径太小,这对弹簧的使用寿命会有影响。而且其安全压缩行程也就6mm左右。弹簧的外径应该不能改,如果要保证弹簧的寿命最大,最好的是将线径降到7.1mm,不过这时弹簧的刚度Spring Rate (or Spring constant), k :         407.870 N/mm

老实说楼主的这款弹簧,要想提高刚度,只能在牺牲使用寿命的前提下达到。比如将有效圈数减少1圈,刚度就可以到713。或者将外径减小1mm,刚度可以到530.

材质这块也没有可以发挥的空间。碳钢的弹性模量已经很大,比其还大的只有A286合金钢和INCONEL X-750,价格比碳钢贵几十倍,但是对提高刚度的贡献率不到5%

另外提醒楼主,弹簧设计一定要提供工作力值和工作高,不然就算做出来了,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