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时是以哪面为基准?

楼主(2015-06-27):
这是一个箱体四面孔用三坐标测量的结果,但是我看不懂,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基准。拟合

网友B:
图上给出的是各测量点位置的坐标。结合图纸就可以判断出是否符合图纸。

网友C:
最重要的,基准应该从测量时使用的量具、检具或工装夹具的
标准面上建立,而不是从零件的面上建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基准应该从测量时使用的量具、检具或工装夹具的
标准面上建立,而不是从零件的面上建立。

你干过三坐标没?
三坐标的基准就是你图纸上的基准,怎么可能是工装上的基准呢?
要是你的工装不对,按照你工装加工的基准来检测有可能你的工件就是好的。
看检测结果是先看图,再看结果。有的时候会出现,检测结果是好的,但是基准不是你图纸的基准。这样的工件还不是一样的为不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给出的是各测量点位置的坐标。结合图纸就可以判断出是否符合图纸。

但是看不出它坐标的远点在什么地方,看Y向一直,X和Z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基准。拟合

我三坐标知识懂得不多,拟合后坐标不应该发生变化吧,看图中坐标X和Z向坐标尺寸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给出的是各测量点位置的坐标。结合图纸就可以判断出是否符合图纸。

我知道是坐标尺寸,但是原点建在什么地方,X和Z向坐标尺寸根本没有规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干过三坐标没?
三坐标的基准就是你图纸上的基准,怎么可能是工装上的基准呢?
要是你的工装不对,按 ...

你不知道不奇怪。在国内三坐标用户里,不知道正确建立基准的方法的用户远比知道的多。

网友(点评):
要用好三坐标,处理好测量误差和构造,是大学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干过三坐标没?
三坐标的基准就是你图纸上的基准,怎么可能是工装上的基准呢?
要是你的工装不对,按 ...

基准建在夹具上,夹具和工件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确定,如何得出结果呢?下次测量同一工件你又怎么保证和上次装夹得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