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gma网格划分

楼主(2015-06-27):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模流软件的问题。
在magma中网格划分选项中有2个选项,1.mesh for solver 5
2.generate core
请问选项1中solver 5指的是什么?
如果有知道高人请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有见过solver 5也可以说一下

楼主:
连个鬼都没有啊......

楼主:
哎,果然是稀有职业

网友A:
考虑粘性等的更精确的划分  一般solve4 或者5
具体定义可以参考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粘性等的更精确的划分  一般solve4 或者5
具体定义可以参考help

那么观看网格质量中
网格质量显示为solver5的红色网格,代表的意思是?

网友A(2015-08-16):
引用 楼主:
那么观看网格质量中
网格质量显示为solver5的红色网格,代表的意思是?

是不是网格质量不好,和周围不接触
学软件还带自学 参考help
我在日本时 从4.4升到5时 培训后 基本是自己查help 咨询客服解决疑问的
做比较深的话 问同事不一定有结果的 自己研究的话才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格质量不好,和周围不接触
学软件还带自学 参考help
我在日本时 从4.4升到5时 培训后 基本是自 ...

谢谢,英语水平还待提高啊全英文help内容不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