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皮带张紧轮调节原理

楼主(2015-06-27):
这个图没看懂,这螺杆怎么调节轮轴?

网友A:
这个是被动辊,依靠2螺杆来调节和主动辊之间的中心距来达到张紧传送带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这边依靠螺杆使4远离另外一个辊子,就是一边固定,反向拉另一边来撑紧传送带!

网友B:
螺钉可以调整横向轴的位置

网友C:
看了一会,我明白大概意思了,那个轴是装在长槽里面的,调整方式就跟单车或摩托车链条松紧调节类似,通过拧螺钉来调节松紧。楼主有空可去看看这些东西。

网友D:
感觉 图纸多了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被动辊,依靠2螺杆来调节和主动辊之间的中心距来达到张紧传送带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这边依靠螺杆使4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钉可以调整横向轴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会,我明白大概意思了,那个轴是装在长槽里面的,调整方式就跟单车或摩托车链条松紧调节类似,通过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 图纸多了一条线......

我也这么觉得,是那个长槽那里吗? 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网友:
往后推。。。。这个是局部图

网友:
这两处是腰型孔,,,,,,

网友:
增大张紧轮和主动轮之间的中心距

网友:
中心距大小调节

网友:
就是通过选用螺杆,拉动轴动 就可以实现张紧了,一般都是用拉的方式张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 图纸多了一条线......

中间开槽,怎么会是多的线那,必须的!

网友:
靠螺钉张紧

网友(2016-11-24):
螺旋装置张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 图纸多了一条线......

那个应该是卡簧

网友:
应该是类似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应该是卡簧

这个轴的每一端都要加工出来两个平面(就是轴大于槽的宽度,然后把轴两侧各加工一个小平面,两个小平面的距离与槽宽相配合),多出来的这条线,就是小平面与圆柱面的交线,这条线上面也有,不过与槽的顶线重合了。

网友(2018-06-11):
张紧轮轴放在行程孔里面,通过调整螺钉往后拉张紧轮来张紧皮带……这是轻型皮带线的常用做法,结构简单……

网友(2018-07-26):
轴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