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修边机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5-06-27):
本地很多做油封的,现在都换成了真空的油封修边机,把油封往胎具上一放,然后抽调油封和胎具接合面内的空气实现固定,然后主轴带动胎具转动,气缸推动刀具切削油封,很好奇如何将主轴内的空气吸掉,然后主轴转动难道不会漏气吗?他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还请各位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旋转接头,楼主可以网上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旋转接头,楼主可以网上搜搜。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不用客气,都是社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