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厂的一个 除尘系统 案例

楼主(2015-06-27):
       某陶瓷厂新建一套布袋除尘器,占地面积约13米×11米,处理该厂2条窑炉和两座原料干燥塔的烟气粉尘。
       布袋除尘器一个月建设起来,属于中间风道,向两边过滤室分开进风的结构。两座原料干燥塔的烟气从西边引向除尘器,风机向除尘器鼓风,属于正压系统;烧成窑炉烟气从东边和北边接过来,经过 一台离心风机增压鼓入除尘器。
       此系统工艺是W工设计的,小弟我出的图纸。建好调试时发生的情况,在这里和社区的大神分享一下。
       调试时安装的45KW离心风机牵引窑炉的烟气,接通系统以后风机不够力,窑炉的烟气牵引不过来,后来换用更大的风机,总共换了4次,换到Y4-73-13D的风机,160KW的功率,但效果还是不行。W工没有办法了,只能叫Z工来帮忙,Z工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Z工一看系统,发觉风管系统接得很不好,该有弯头过渡的地方都是硬接的。后来Z工详细了解了一下现在用的增压风机的情况,发现该风机的叶轮设计风量是以120°C为工况设计的,系统温度都将近200°C了;他从新去风机厂订一个叶轮,要求按Y6-51的参数设计,工况 设在200°C,这样一来要变动的还有风机的进风口,要重新配套一个进风口。等了几天,新的叶轮送来了,我们换上之后,风机压力果然上去了,风机运行也比较好,开41HZ电流就能去到260A以上。
       我对系统不懂很多,有几个问题在这里提出
       1.Y6-51离心叶轮比原来Y4-73的是不是高档很多?原先的风机变频开到跳闸了,电流还是上不去,本质上是什么问题?
       2.风管直接垂直对接,对排风影响能损失多大?我听Z工说影响很大
       3.Z工说,若增压风机改用罗茨风机,情况会好一些。此话我甚是不解,望各位大神指明方向。

网友:
这些对于流体来说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除了那个电流问题。硬接就像水流直接撞墙,产生的紊流造成的阻力可以想象。

网友A:
不干化工好多年,查了一下参数
Y4-73-13D怎么没查到。
参数的话,风压流量都有,讨论叶轮高不高档是何用意?
——————————————
居然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干化工好多年,查了一下参数
Y4-73-13D怎么没查到。
参数的话,风压流量都有,讨论叶轮高不高档是何用意 ...

抱歉,图片没有搞到来上传
Y4-73-13D的风机会不会是非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图片没有搞到来上传
Y4-73-13D的风机会不会是非标的?

我找到风机参数并截了图,但没有上传选项
现在可以上传附件了,但截图被我删了……

网友:
陶瓷生产不太懂,懂一点水泥生产。
照理说,设计的45KW的风机,你都干到160KW了,还没有鼓进风去,就不是风机问题了。120度和200度相差也不是太大。
应该是系统阻力的问题。阻力最大的地方应该就是袋收尘了。应该是系统阻力没算好,风机特性不匹配。造成风机的工作点远远偏离最高效率点。虽然额定是160KW,实际工作很低。
罗茨风机是定容风机,阻力越大,压力越大,时间一定,鼓入的风量是一定的。
为什么用正压操作呢?为什么不用负压操作?我见过的收尘大都是负压操作。

网友:
恐怕需要一个系统的原理图。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正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正压的?

因为除尘器处于最末端,原料干燥塔原来是直接连烟囱排烟的,现在风机直接打到除尘器了

网友(点评):
现场已形成正压,无法更改了

楼主:
补发一张系统原理图

网友(点评):
你做这个行业多久了,计算啥的用的多么?

网友:
之前设计过的布袋除尘都是负压的。。。另外风管设计肯定要弯头过度的呀,什么30度、45度、90度弯头,应该是常用的吧,另外管径小的一般R>D,这样过度自然一些,都有相关设计手册可循吧、另外我们之前都有一个专门软件可以模拟风网压力走势的,当然独立风网简单些,集中风网相对复杂些、另外这个风机 的选择感觉随意的很啊,就这样换来换去的,设计的时候没认真考虑吗?

网友:
多除尘都是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燃料组分,空气过量系数计算生成气体组份,流量,燃烧温度,密度;
选择过滤带,计算过滤面积和压力损失 ...

非常专业,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
专业知识,学习

网友:
转弯的地方用硬接?这个阻力不是一般大啊。如果学过流体力学,应该知道的啊。你要具体查下手册,有各种折弯的阻力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正压的?

后级如果要接湿法脱硫,用鼓风是一个可算是合理的选择,负责风机必须进行防腐处理,成本就很大了。

网友(2015-12-16):
从布置上看,我认为可以把风机放到除尘器后面,同时也没有必要做两级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