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械不懂控制,跟瞎子没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27):
机械人怎么从零开始学习自动化控制可能问的有点小白,不过还是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

本人做机械也就三四年,可能还没入门,可是很多时候,做方案的时候总是觉得控制上不知道行不行,对于控制基本属于空白,尤其是当电气工程师说没法控制的时候,就觉得很郁闷。做机械不懂控制,真的跟睁眼的瞎子没什么区别,往往受制于电气,而有些电气又不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就很无奈,所以,今天求教各位论坛的大哥!小弟如果想学自动控制,该怎么入手?该有那些学习?还望各位大哥、兄弟不吝赐教!!!

网友A:
买大学教材来学,我现在就是这么学的,毕业季到大学淘淘,那教材都是以白菜价在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学教材来学,我现在就是这么学的,毕业季到大学淘淘,那教材都是以白菜价在买

那你现在学的怎样啊?有成果么?能不能自己可以左简单的控制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学的怎样啊?有成果么?能不能自己可以左简单的控制方案?

现在学的还可以吧,只要能静下心来学就行。我建议你学习一下电机原理及拖动、电力电子技术、运动控制技术、常用电器控制技术,学这些的时候最好你会电路的一些基本定律,比如基尔霍夫定律、戴维南定理等等,知道相量图,还应该懂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点评):
还研究电路分析?

网友B:
跟楼主一样啊

网友C:
是应该多看一些自动控制方面的教材资料,按你目前状态不建议非得深扣那些公式,计算等。先大概了解自动控制,然后遇到问题再找相关公式,试着计算。
  自动控制大概来讲也没啥,无非就是电脑(可以单片机,PLC,或者个人PC笔记本)通过感知,检测,然后做出相应动作变化等响应。感知检测主要靠各种传感器,什么温度传感,压力传感,位置传感或其他设备通信信号等,电脑再按你当初的设定,控制相应动作,也就是电机,电磁阀,等执行控制器件。
  你所需要急于了解的是以上这些器件的工作原理,工作方式,都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按原理把他们搭积木一样搭起来,基本上都可以控制。

网友(点评):
+1 深入浅出

网友:
自学友难度丫

网友D:
我和楼主相反,自动化专业,现在自己在搞机械设计,也有很多不懂,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慢慢来  其实不用懂太深

网友E:
不用想好了。直接X宝,买个PLC,一般工控元件。什么教程再不需要。就看原厂手册。无事就看看。无聊也看。有空就玩下小工控,看下选型手册。半年后,无人敢跟你说不行。直接说工控流程,用什么来实现,程序写的时候注意什么。之后人家再也不敢说不。

网友:
自学吧,任重道远,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先从软件应用的,plc,单片机,运动控制器这些入手,贴近实际,最后再研究电子电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学的还可以吧,只要能静下心来学就行。我建议你学习一下电机原理及拖动、电力电子技术、运动控制技术 ...

恩,多谢啊。感觉好多啊,毫无头绪啊。不过我的确得开始了。否则,迟早被流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一样啊

共勉啊,呵呵,有啥好想法多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应该多看一些自动控制方面的教材资料,按你目前状态不建议非得深扣那些公式,计算等。先大概了解自动控制 ...

前辈,能否有没有成本低,而可以试验的方法,我的意思是可否自己能做方案控制,pLC我没有,好像也比较贵,但是,pc我有,怎么可以让pc实现控制呢?有这样的试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相反,自动化专业,现在自己在搞机械设计,也有很多不懂,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

好啊,有时间多交流,可否我你的qq?有事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想好了。直接X宝,买个PLC,一般工控元件。什么教程再不需要。就看原厂手册。无事就看看。无聊也看。有 ...

淘宝下来成本太高了吧,现在正当成家时候,手头紧啊,没法试验,其实很想试验控制了。

网友(点评):
你买个10点左右的PLC,山寨的三菱就300左右。编程线好的就50块。那自学手册当时就50块左右。或者在电脑上学。500块不到。但这个投资是很值得的。一年后工资至少要都加500块

网友A:
某宝上有100多的plc学习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有没有成本低,而可以试验的方法,我的意思是可否自己能做方案控制,pLC我没有,好像也比较贵, ...

相对于单片机或PLC来讲,PC控制更为复杂与专业,需要写一些专门的端口驱动或通信协议,能做实验的除了实验室目前国内好像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另外自动化控制其实并不需要你自己去做实验,这也不是你的专业范围,你只需了解某样东西应该怎么控制,能够怎么控制,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就可以了,具体它是怎么控制的,程序怎么写,电路怎么连,这都和你没关系,这是电控专业该干的活。当然了解的越多越好,但对于你现在来说,你只要了解它们工作原理,过程,能力,而这些你可以通过直观的观察,观看就可以,不需要亲自组装调试,找现成的设备,看它们都有哪几部分,每部分都是干什么的,慢慢积累。
   举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客户需要一个简单的散热方案,只需要简单的空气对流散热,就是让空气流动起来,带走某个区域的热量,需要时按下电钮,开始散热,到达某一温度,按下电钮停止散热,假如没有现成的设备,需要你设计一个方案,你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实现空气对流,有参考的就是电扇,用叶片实现空气对流,那么如何让驱动叶片呢?用电机,那么用什么电机呢?普通电机,调速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实现,可是到底用哪种呢?那就看需要,只是简单散热,只需要转或停,不需要中间有精确控制或转速调整,那么普通电机就可以。其他电机为什么不能用?因为其他电机除了具有转停功能外还有其他功能,而其他功能我们用不上,浪费不说,成本也要比普通电机更高。所以选普通电机,那么选什么样普通电机?这是你的工作,根据风量,风速计算所需功率,扭矩等参数,根据客户提供的电源方式选择三相还是单相电机,照着样本选取。最后散热器具体什么结构那是你的事,都做完了,把你的要求告诉电气工程师,我用什么电机,电压多少,功率多大,想控制它旋转,是要求一直正转,还是既需要正转也需要反转,是用继电器控制还是开关控制,你应该明确告诉他,那么剩下的就是他的事。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电风扇。
    再复杂点,空调见过吧,他实现的是恒温控制,如何控制呢?空调升温降温原理我就不多说,网上到处都是,实现温度控制的就是它的进风口有个温度传感器,检测入口气温,所进的空气就是你室内的空气,也就是检测你室内温度,一般都是电阻型,温度不同阻值不同,空调内有单片机控制器,单片机内有工作程序,假如20度时传感器电阻120欧姆,30度时传感器电阻130欧姆,温度设定到20度,单片机不断查询温度传感器的阻值,获得的阻值为130欧姆,那么单片机命令继电器打开,接通压缩机与风机,开始降温工作,风机不断抽取室内空气进入空调制冷,将制冷后空气吹出,随着循环不断进行,气温不断下降,传感器阻值不断下降,但只要不降到120欧姆,空调就一直工作,当气温降到20度,传感器阻值降到120欧,单片机会再次下命令,关闭继电器,压缩机与风机停转,不再工作,但传感器仍在运行,单片机仍然在不断查询其阻值,当阻值升高到大于120欧姆时,又会下令打开继电器,开始工作,如此循环实现恒温控制,当然,20度只是设定值,并不是说到20度就停机,高于20度就开机,需要设定一个范围,假如19度停机,21度开机,让温度始终处于19--21度之间的相对恒温,而并不是始终20度的绝对恒温,那么20.001度也是高于20度,这么高精度的温度控制,普通传感器也检测不出来,所以无法控制,那么需要你提供一个能够检测这么高精度的传感方法,然后把它告诉电气,让他去实现。如果你只限定20度,这是不可行的,是控制不了的,因为有开机与关机两种状态,他必须对应两个传感量,那怕是19.999度与20.001度,但前提是你能有传感器区分出这两个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单片机或PLC来讲,PC控制更为复杂与专业,需要写一些专门的端口驱动或通信协议,能做实验的除了实验 ...

很好的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淘宝下来成本太高了吧,现在正当成家时候,手头紧啊,没法试验,其实很想试验控制了。

恩,那我下来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单片机或PLC来讲,PC控制更为复杂与专业,需要写一些专门的端口驱动或通信协议,能做实验的除了实验 ...

我得目的其实还是想自己将电气也搞,我们这个小单位,电气是临时的,平时没有电气配合,所以,很容易被牵制,所以我想自己搞,当然,我知道这个很有难度,但是我还是想自己搞。
前辈教的东西很受用,至少指导我目前的工作,非常认同前辈的指点!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100多的plc学习板

完了,看看,仅plc不够吧?基本能实现控制的成套大概需要什么?

网友F:
我也想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了,看看,仅plc不够吧?基本能实现控制的成套大概需要什么?

网上有卖plc学习箱的,西门子的要比三菱的贵一些,都在1000以上,里面的东西还挺多,不过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plc学习箱的,西门子的要比三菱的贵一些,都在1000以上,里面的东西还挺多,不过我也没用过,不知 ...

恩,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学

有想法一起交流吧。

网友G:
学机械本科不开《控制工程》这门课?不管天花乱坠说啥,基本原理基本功能就是这些东西。告诉电控的你按这些大框架实现就可以了。一般搞总体的不是控制或电器,而是搞机械的。不用太懂电器控制。但基本的其实正规的本科学校都开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机械本科不开《控制工程》这门课?不管天花乱坠说啥,基本原理基本功能就是这些东西。告诉电控的你按这些 ...

当时学校开过这门课,只是当时学的不太懂,出来又没接触介乎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