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干热烘箱怎样做降低使用成本

楼主(2015-06-28):
现在做了一个12米*4米*1.5米的干热烘箱,是用二次加热,一个放了加热棒的烘箱用风机把热量吹进这个大烘箱里的,
由于费电量太大,想做个成本低点的,
请各位大侠支招,怎样做才能降低使用成本,(自己发电可以吗,如果可以怎么做)

网友:
用红外线加热

网友:
做好保温关好门。

网友:
通风减慢一些,提高利用率。或者,起初内循环一段时间,然后再缓慢通风。

网友:
加热有控制吗?也就是在烘箱温度到达预定温度后,加热棒功率减小,不需要那么多热量了,有个自动调节作用

网友A:
蒸汽加热最省

网友:
空气能加热

网友:
这个 没见到拿到很多做噱头的 “精确恒温控制”

像5楼的 肯定比持续加热耗电少

还有为什么不直接挂加热片

要“二次加热”

网友(2015-08-30):
看过微波炉吗?是否考虑过使用此种机构?旋转加热,均匀又节省。

网友B(2015-10-23):
微波加热是一种趋势,只是造价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加热是一种趋势,只是造价高

微波加热,对于含水体比较好。
问题是个人如何DIY呢,磁控管可以定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汽加热最省

干热烘箱如何用蒸汽?

网友C:
用煤烧节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煤烧节省点

煤需要不断加料,铲走煤灰;
如果不是好煤,有臭味,排放会招来环保;
烧煤没法实时控制温度。
烧“压缩煤”都比烧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