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干热烘箱,想降低使用成本,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5-06-28):
现在做个6米*4米*1.5米的烘箱,用的是二次循环加热,用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了加热棒,然后用风机吹进去,温度要加热到300度左右
由于用电量太大,想降低使用成本,请高手支招(如果自己发电可以吗,如果可以怎样做)

网友:
烘箱要做保温处理,自己发电除使用清洁能源外更划不来吧

网友:
烘箱在到达预定温度后,加热棒不需要全功率运行了,自动调节输出热量,这样就不需要那么多电量了

网友A:
改成燃气加热

网友B:
1.箱体密封一定要好。
2.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
3.加热控制部分,使用热电偶、温控仪和可控硅,从安全考虑,再加一个过温保护器。
4.热气循环方式应该选箱体内循环,电机选用高温电机。
5.对温控仪进行一次自动跟踪,也就是AT一下,否则升温和降温温度会充降的很快,波动比较大,浪费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燃气加热

我没做过天然气的,能具体说说怎么用天然做的吗

网友:
。。。。。感觉不靠谱,更浪费点了,,吹风机把热风吹进去这个空气流通,为保持气压平衡势必风要找个出口,这样就会带出热量,。。这部分就是白浪费的。。。热的传递有三种方式,辐射,对流,做功。。。楼主不要想太多了,,找最高效的发热方式和最有效的保温措施才是关键。

网友(2015-07-29):
引用 网友B:
1.箱体密封一定要好。
2.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
3.加热控制部分,使用热电偶、温控仪和可控硅,从安全 ...

这位大侠说的很合理

网友(2015-12-09):
里面铺暖气片,外面结一个烧碳或者烧柴的大炉子,接个风机吸热空气进去,又快,又省钱,插个温度计,热了风机调慢点,冷了调快点,保证炉火旺可以了。别搞那些高大上的,简单粗暴!

网友(2016-02-05):
这个问题类同膜热收缩机那样,我想知道如何利用排出的热气利用问题,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