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轴承配合轴与外壳加工的公差等级选择

楼主(2015-06-28):
按照标准如下图,轴承6003内径为17,那么轴颈正常负荷选择j5或者js5=正负0.004,圆柱度为0.003。这样的话,对加工来说,公差等级不是太高了啊,轴颈公差17加减0.004,外圆磨床都有点难吧?那么,对于与轴承配合轴与外壳加工的公差等级代号还有形位公差到底怎么选择?请大侠解释

网友:
外圆磨床可以加工,正常负荷下公差等级按照标准选择就可以。

网友A:
公差的话认为还行,加工的圆柱度有点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的话认为还行,加工的圆柱度有点悬吧

是啊,但是不按照这个标准那圆柱度值怎么选啊?

网友:
看精度要求,即看负载大小。

网友:
看你受力怎么样

网友:
本末倒置的思维,无语中。

设计按标准走,加工按图纸来,问题就少了。
加工不到位却要改公差,天朝仿冒就是这样越搞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