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齿轮,所有的尺寸都OK,就是有噪音

楼主(2015-06-28):
所有的尺寸都OK,就是有噪音。
噪音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啊!

网友A:
楼主这一个头的蜗杆噪音有多少分贝?测过没?

网友B:
测一下分贝,频率看看可能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C:
1.  齿形误差
2.  蜗杆弯曲
3.  螺距误差
。。。

蜗杆、齿轮高手往这看,齿形异常?怎么改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245

网友:
需要根据负载和材料刚度状况,进行齿形修形。

网友:
还有动平衡,东西多着呢。

网友:
主要看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一个头的蜗杆噪音有多少分贝?测过没?

是国外的,没给我提供噪音多少分贝。只是说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齿形误差
2.  蜗杆弯曲
3.  螺距误差

这些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能上个报告否? 就像俺在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帖子中的检测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分贝,频率看看可能和什么有关系

这个是雨刮电机的轴,低转速的时候有80%合格。高转速的时候有30%合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像没看到齿形部分的报告

网友C:
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的陈*祥,就清楚了。。。

后补:
看到螺旋线前辈点评,诚惶诚恐,特编辑如下。

刚刚电话给上海胜华波的的蜗杆车间领导,确认这个报告中的蜗杆
不是胜华波做的(更不是我的设备做的),可能你们是委托他们测
的,而且没有测齿形。

报告中可以看出,螺旋线误差fhL已经达到9微米左右,根据经验,
蜗杆的头部跳动已达4丝,呵呵,噪音要是能小了倒是奇怪了。

感谢螺旋线前辈指点,这种铣削的蜗杆,除非做得太烂,否则
粗糙度对噪音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几个因素,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高速有多高,噪音和表面波纹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的陈*祥,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的陈*祥,就清楚了。。。

谢谢,指点。
不是他们做的。只是这边委托的。胜华波的专机,是在你们那里买的吗?

网友(点评):
2003年,他们进口过我方的一台L248CNC 专机。 该机型后来和宁江机床合作生产,2011年底停止合作。目前我方主推M667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13/zh-hans/m66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的陈*祥,就清楚了。。。

螺旋线跟跳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线跟跳动有关系?

嗯哪, 螺旋线误差和跳动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一个标准蜗杆(严格同心装夹)的检测报告,螺旋线部分应该是平行线:

-----------------------------------------------------------------------

-----------------------------------------------------------------------

把一头故意歪一点,再次测量一下, 会发现螺旋线部分的报告变成了:

如果两头都歪了,就会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