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0.01~0.02的孔,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5-06-28):
如题,工件是一试验仪器上的零件,材料为铝合金,孔为通孔,深度2mm,单件小批,求高人指点用什么工艺加工好

网友:
钻头是没法钻了

网友:
激光加工?

网友A:
激光,可惜不是铜的,如果是铜的可以蚀刻

网友:
是不是多了一个 0 啊

网友:
如何测量。

网友:
激光加工可以的

网友B:
电火花?

网友(点评):
放电间隙都不止了吧?

网友:
1-2丝的孔?非常好奇是什么东西上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
?

允许两个半圆 二合一吗?

用线切割加工两个半圆  最后对接成整圆

网友(点评):
奇妙的思路

网友(点评):
线切割用的钼丝都不止这个直径。

网友C:
啥地方用的,没见过这么小的孔,针扎的出来吗?

网友:
期待好的方法

网友:
太小了,无法测量。

网友(点评):
好主意,用针扎一下算了

网友:
很好奇是什么东西

网友D:
这可是技术活, 堪称know how。需要合适的设备和工具。

1.  机械方法
据日本鬼子的宣传资料,他们都已经在卖0.01的麻花钻头了:

2. 电火花
电火花穿孔,不难做到20微米,但是能否2毫米深,且锥度可接受,就不一定
了,因为电极以来会损耗,二来会弯曲。。。

3. 激光
这个Misfit Shine电子手环产品为了保证透光、防水,是通过在铝制壳体表面
激光穿微孔实现的,见视频33-38秒处(为了降低穿孔难度,穿孔处减薄了):

那是因为激光聚焦导致光路为锥形,因而深度有限,您要的孔深径比都大于100啦。

4.  其他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各种加工方式的优劣和适应范围:
Tiny Triumphs: Laser Drilling Micron-Sized Holes
http://www.emdt.co.uk/article/ti ... -micron-sized-holes

文中对比了几种方法成本的高低:

站内帖子:

钻头能钻的最小直径孔是多少?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026

小孔加工,看这哥们说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487

我方有车针(牙钻)磨床,不过最小直径大概只有0.2,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可惜不是铜的,如果是铜的可以蚀刻

大侠能否介绍下这种工艺,为什么铜可以,铝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允许两个半圆 二合一吗?

用线切割加工两个半圆  最后对接成整圆

类似这样的法子我们也想过,不过被客户方面否定了,认为两半接合部位会有缝隙,存在渗透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地方用的,没见过这么小的孔,针扎的出来吗?

是大学研究所里的试验仪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是技术活, 堪称know how。需要合适的设备和工具。

1.  机械方法

涨姿势了,大侠真高人,不知能做这类微细加工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哪些产品领域,模具、电子厂比较多加工这样的小孔吗?在哪些地方比较好找到这样的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是技术活, 堪称know how。需要合适的设备和工具。

1.  机械方法

涨姿势了,大侠真是高人,但不知哪些企业会经常加工这样的微细小孔,模具厂、电子厂吗?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哪些城市,大侠是否了解?

网友(点评):
关键词 喷丝板厂 常州有,北京也有。 苏州有做火花机的,或许有人能帮你。 另,瑞士的激光机,可以穿20微米左右的2毫米深孔。价额有点贵,可以找俺沟通。

网友:
电子束打孔,论坛不是有个专门搞这个的吗,问问老鹰

网友:
向楼上说的电子束打孔,百度搜的你看看     3电子束钻孔
编辑

用聚焦方法得到很细的、功率密度为 10^6~10^8瓦/厘米的电子束周期地轰击材料表面的固定点,适当控制电子束轰击时间和休止时间的比例,可使被轰击处的材料迅速蒸发而避免周围材料的熔化,这样就可以实现电子束刻蚀、钻孔或切割。同电子束焊接相比,电了束刻蚀、钻孔、切割所用的电子束功率密度更大而作用时间较短。电子束可在厚度为0.1~6毫米的任何材料的薄片上钻直径为1至几百微米的孔,能获得很大的深度-孔径比,例如在厚度为 0.3毫米的宝石轴承上钻直径为25微米的孔。电子束还适合在薄片(例如燃气轮机叶片)上高速大量地钻孔。

网友:
这么小的孔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电火花可以做到,不是线切割

网友:
光纤上面的孔也是要求很高的, 你往这方面可以去问下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好难

网友:
看贴必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