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转主轴有什么好的传动机构?

楼主(2015-06-28):
求教:高转速主轴有什么好的传动机构?

前提:不是使用电主轴(高速电机直驱形式好几万转也不难)

使用普通电机,皮带式主轴(传动比变速)、通过类似花键传动、驱动主轴达到20000转,是否可行!
问题:1.同步带轮及同步带的传动一到高转速段,便会尖锐刺鸣声,温度急剧上升,耗损严重
            2.动平衡,尤其在高转速段
            3.花键传动能否支撑20000转,按本人经验、就算是渐开线花键,异音也会特别明显
            4.散热冷却,风冷效果会不会不明显
            5.轴承选用,达到20000转是否必须选用专用高速轴承或者空气轴承
            6.振动问题,尤其是通过同步带以及花键传动后,一旦到达高转速,振动相当大

网友:
跟进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平皮带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平皮带传动?

没有实际感受,猜想:平皮带会丢转速?

网友(点评):
过载保护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主轴?

网友:
dn值、功率、低速扭矩、变速范围,还有结构、工况等。

网友:
隔离传动

网友B:
同步带和平带肯定都不行,一万都玩不转,原因是自身的震动非常大,不仅不减震,还加速热量增加。
有种叫勾头带的能到2万转,要隔离传动,比较勉强而已,没长时间试过。其他结构形式不清楚了。
再则,你说的丢速度,2万转,你不会是用来精密传动吧,那基本是不可能的,起码国内还没人做到。

网友(点评):
平皮带不行,你用过吗?

网友(点评):
同步带不行的吧?会发热烧掉的,平皮带在万能外圆磨上磨内孔上有应用。我用过纱织的布带(纺织机械上的),可以到达一万多转。

网友(点评):
在内圆磨头上,平皮带都用几十年了,到如今,你说不行,那不搞笑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还有2W往上的磨头,一般都是1W-1.5W,看大家争论貌似有2万+的磨头,我有空看看

网友C:
楼主 挺逗的  皮带能做到 2万稳定的能用的话  有三种情况  1.轴承无限的好,2 电机自己研发 3结构一定是水冷或者创新性冷却方式.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静气压主轴直流6万转的 ,开始研发了. (这种主轴过载和共振相当敏感)
另外,哪位主轴行家太聊聊主轴啊 科普一下那些结构可以代替电主轴,,

网友(点评):
普通电机,普通级别的深沟滚珠轴承,无强制冷却,玩个dn值80万,脂润滑,你信不信?就是皮带驱动! 没见过,别说人家挺逗的,交流要有依据的。

网友(点评):
真没见过 给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呵呵,连接你估计是找不到了,俺玩的是太多了,不在一条线上,难于交流,就此作罢吧。

网友(点评):
我是诚恳学习, 不为别的 ,毕竟机械东西很多。

网友(点评):
先认识轴承,在认识润滑方式,然后对各种润滑油、脂有深刻理解,太多了哈,动平衡什么的是基本的,你装配技术呢?太多太多了,老兄,几句话说不清的。

网友(点评):
很有趣的讨论。祥云飞鱼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我的一个帖子“机械设计实例:磨头”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426&extra=&page=1

网友(点评):
请读一读第34楼,注意我说的几个必须。40多年前,我就用普通的轴承,自制的平皮带做到磨头20000转/分的工作运转了。

网友(点评):
看了案例,获益匪浅,thanks very much!

网友D:
平皮带驱动奇怪吗?一百万dn值(也就是25轴径,4万转),满大街都是。二次大战时的产品,同类主轴都到3万转了。

网友(点评):
平带驱动dn能到一百万?

网友(点评):
那是电主轴和气动主轴级别了

网友(点评):
别少见多怪,没说功率,你怎么知道不行?你见过吗?

网友(点评):
dn值1百万,没有水冷、油冷、风冷,没有油雾、油气润滑,油脂润滑,见过吗?

网友(点评):
这有点搞了,不知道你技术有多特别。我用平带实验,做到16000的时候,刺鸣声就不得了了,那震动!底座下面的缓冲带也剧烈。改用勾头带,上20000转,实验段时间不用任何冷却,这我做得到,我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挺逗的  皮带能做到 2万稳定的能用的话  有三种情况  1.轴承无限的好,2 电机自己研发 3结构一定是水冷 ...

其实可以专门 开一个贴 讨论一下主轴 结构单纯 聊结构 大多数人还是听的懂的(特别是我这种只会用 不讨了解结构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届时出来打架的一大堆!不敢,要开你开吧。

网友(点评):
哈哈,要能把逛逛激得开一贴,那就有得看了,其实逛逛开过好几贴,关于主轴的,可惜,各种回帖让他很失望啊。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逛逛的心情,毕竟,能把17万5的主轴拆开,换掉轴承,再装回去,能使用,并非常人。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知道、见过而别人不知道、没见过的。这其实并算不得什么--------在学习面前。

网友:
楼主,您主轴干什么用的?说说你的工况和功率呗,论坛里玩铣床和磨床的行家都有

网友:
有一个东西供参考:增速头。没拆过,里面应该是齿轮结构。一般自己不先入为主去想这个不行那个行,参考类同工作的成熟产品。
所以俺就是一个山寨机械工程师。不愿意突破前人的老头

网友:
如果不了解的,可以问问度娘,找找台湾的主轴看看。啥传动方式的都有,注意比较下传动方式和最高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皮带驱动奇怪吗?一百万dn值(也就是25轴径,4万转),满大街都是。二次大战时的产品,同类主轴都到3万转 ...

轴径16,震动是个大问题,有什么稳定点的传动结构(不是用电主轴),肯定有,也看到过

网友(点评):
平皮带是常见的结构,难道还需要讨论吗?增速简单,传动平稳。

网友:
濮良贵机械设计第八版上有说明,P142,平带传动可以达到2w转,不过书上的意思是这不是一般的平带,是特殊高质量的织造的平带。至于普通平带能不能做到,这我就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和平带肯定都不行,一万都玩不转,原因是自身的震动非常大,不仅不减震,还加速热量增加。
有种叫勾 ...

勾头带 ? 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度娘下就应该有

网友:
我讲我们解决同步带噪音问题的方法。
6000转主轴,当时侧噪音到100分贝,然后,同步带换成三条。每条同步带上都开横槽孔。外罩消音处理。后面测60分贝,通过。

2万转同步带主轴我没遇到过,大侠讲一讲。

网友(点评):
是同步带轮上开横槽吧。

网友:
长见识了,不错不错

网友:
主轴高转速的讨论,标记一下

网友:
目前主流的传动有几种,
1、10000转以内的,普遍采用皮带传动,或者齿轮传动
2、1W~1W2的,直联主轴比较多,应对高效加工
3、2W转又要大扭矩的,采用齿轮传动,目前成熟的就北村(kitamura)机床,
4、2W转以上的,多采用电主轴,当然也有皮带传动的,缺点是振动偏大,寿命偏短,
5、高转速主轴普遍寿命偏短,

网友E:
皮带是不能达到那么高的转速的。转速上万的最好是电主轴,因为一般的轴承是承受不了。当然了好像空气轴承可以承受。鉴于楼主需要传动机构,可以看下周转齿轮,估计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可能?

网友:
气动打磨头,转速很多从5万起步

网友(点评):
他们叫小蜜蜂,因为真的很嗡嗡啊。但和楼主的疑问没关系,好象。

网友:
一个带传动的磨床主轴结构

转速16000rpm

网友(点评):
很完美的设计了,这种主轴,dn值100万不会有问题的,润滑方式及润滑油、脂选择好就是了。唯一的缺点,也是该类结构常见的缺点,是带轮端的轴承隔圈应该比砂轮端的“厚”点!

网友(点评):
什么品牌的?实际用过木?价格如何?

网友(点评):
FAG给出的结构范例

网友(点评):
平带轮用圆锥连接,这结构拆的时候你得冒冒汗,呵呵。 Heald id grinder 锁紧带轮的设计,紧就紧了,松时可以把带轮也带出来。

网友:
@螺旋线

看看这根主轴的设计,好几个一般设计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点评):
两组串联轴承背对背,矩形截面弹簧保证预应力,应该都是传统经典结构。眼钝,没发现其它别出心裁的地方。可否请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俺可不懂什么设计。就是奇怪为什么要把预紧簧那样放,这不傻嘛,多废事啊,改!害怕法师,细节就是细节,经典结构里的簧不是这么处理的,对吧?

网友(点评):
隔圈的厚度对于支撑刚性的影响有木有数据?假如俺理解错了,也请指点下下。

网友(点评):
用弹簧保证预紧力是这种磨头必须的结构,也只能这样放,与傻还是不傻没有关系。用6个或8个小弹簧常见,单用一个大弹簧也不是特例。

网友(点评):
以前只能买到单个角接触轴承,在一定轴向负荷施加时,轴承的内外圈端面不会在一个平面,其错位也不会一致。如果两个角接触轴承成组使用就必须用隔圈,内外隔圈的厚度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不会相等。测量并决定内外隔圈

网友(点评):
的这个厚度差,是最考量钳工本领的时候。

网友(点评):
用不用隔圈,好像与使用轴承是买来单个还是成对有关;至于用不用隔圈,会怎样对支撑刚性产生影响,还请指教才是。

网友(点评):
法师,还是等逛逛的新贴再讨论。绝对有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和平带肯定都不行,一万都玩不转,原因是自身的震动非常大,不仅不减震,还加速热量增加。
有种叫勾 ...

翻了下以前的资料,这是意大利OMLAT的主轴,注意看带轮,当然是平皮带传动,这个不能质疑。
参数写的很清楚massimo numero giri:最高转速。4万。

网友(点评):
才睡醒哈。不开新贴了。找个清静的地方点评来点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了下以前的资料,这是意大利OMLAT的主轴,注意看带轮,当然是平皮带传动,这个不能质疑。
参数写的很清 ...

受教了,我后续也重新查了相关资料,你说的很正确:平带可以。
我几年前在雕刻机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主轴设计没啥问题,整体平衡G0.4,确实达不到2万+,dn到不了80,现在回想可能是平带的问题,不知道大侠是否有优质平带提供参考?

网友:
我见过齿轮传动转速两万转,轴承是用的水平剖分式液体静压轴承,负荷还不小,用4000kw的电机带!

网友F:
1.在电主轴没有出现之前,一直都是平带传动主轴。
2.主轴的转速需要,主要根据砂轮线速度来定。转速太高,超过砂轮线速度,砂轮爆裂。转速低,达不到砂轮线速度,磨削没有效率。
3.主轴轴承也有转速和载荷限制,轴承越小,转速越高,载荷小;轴承越大,转速越低,载荷大。
4.结合上面2和3点,主轴需要的转速和载荷,取决于被加工工件的大小。
5.平带传动主轴,因为使用平带的关系,平带传动主轴比电主轴的震动大,极限转速低。
6.主轴预紧弹簧,是主轴在热胀冷缩的情况下,保证前后端轴承的游隙。如果没有弹簧,就会造成轴承卡死或者没有刚性以及震动等。
7.轴承间有无隔圈,对主轴刚性有影响,不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当然隔圈很高,又是另一回事了。
  角接触轴承钢球和内外圈接触有角度,接触角度向轴承(轴)中心的延长线和轴承(轴)中心线相交的点,就是轴承的作用点。
  画一下,就可以对比刚性了。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了,呵呵

网友(点评):
弹簧并不是必须,尤其在电主轴中,很多都没有弹簧。热伸缩用直线轴承来适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在电主轴没有出现之前,一直都是平带传动主轴。
2.主轴的转速需要,主要根据砂轮线速度来定。转速太高, ...

这是日本东洋内孔磨的磨头,CBN砂轮的,相当强悍。印象里是工作在6万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日本东洋内孔磨的磨头,CBN砂轮的,相当强悍。印象里是工作在6万左右。

弄点详细资料来看看,貌似这直线轴承套在转子上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点评):
不对,它起其它作用。

网友(点评):
还是不对,不一定是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没有结构图,鬼子手里那张图只可以在现场看。这是最清晰一张了,后端的总成。轴承是装在倒数第二个件里。然后,直线轴承是套在倒数第二个件上的。这样,即保证了径向刚性,也满足轴向自由。

网友(点评):
国内的洛阳电主轴,好象也是这样的结构。但细节上就差远了。日本这个,没有螺纹连接,全是热装的。

网友(点评):
哈,也许是主轴轴承外的一个。。。。哈哈哈,你懂的,奇怪了,常见的是铜套,钢套。它这里用个这家伙,有意思。谢啦,老螺!

网友(点评):
当然铜套、钢套是用于滑动轴承的

网友(点评):
不知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它的外隔套是断续的,三点支撑。当时还拆断了一片,激光焊上再研出精度的。不清楚这样是不是均载效果好,但对于润滑来说,绝对是个亮点。

网友(点评):
非常有意思,谢谢啦!!!不管我的理解对不对,我知道一些东西该怎么设计了。

网友(点评):
NTN的陶磁轴承,4盘好象也要3万块还多。

网友(点评):
三点成一平面,所以隔圈满足强度的话,这样做精度高!但是你必须满足隔圈受压的力,每家轴承厂给出的力不同。

网友(点评):
4盘好象也要3万块还多????

网友(点评):
这个预紧力是保密的,但你得让人修啊,鬼子多精啊。你猜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dn值,功率,低速扭矩这些弄清楚了,不用怕这些东西啊

网友(点评):
精密轴承的预紧力,手册上是公开的,怎么调整也是公开的阿

网友(点评):
这个轴承虽然是NTN的,但是专供东洋的。客户试图用FAG替代,可惜,不行。鬼子会提供一个轴向测量数据,装的时候用卡尺测量,用他提供的东西,装到尺寸,就TM好用。

网友(点评):
这个轴承虽然是NTN的,但是专供东洋的。客户试图用FAG替代,可惜,不行。鬼子会提供一个轴向测量数据,装的时候用卡尺测量,用他提供的东西,装到尺寸,就TM好用。

网友(点评):
我好象有兰迪斯的主轴结构图,我找找看。

网友(点评):
鬼子这个主轴牛到什么程度。客户撞机,轴向位移好几个毫米,导致后端卡死,恢复到原位,照样好用!这就设计上就考虑到这种极端情况。

网友(点评):
技术差别就在这里了,不是大国工匠可以弄出来的

网友(点评):
学了一招。

网友(点评):
想起来了,这套轴系里有弹簧,几根细弹簧,但装那里,怎么装,还真给忘了!

网友:
这是前端的,那个孔就是拆卸用的油孔,现场被堵了,暴力拆下来的。哈哈

网友:
没做过不清楚,想了解下…

网友:
这就是你说的超厚的隔套。我真不懂,解释解释。

网友(点评):
你找个轴承手册,看看角接触轴承背对背、面对面安装的受力画法。基本的知识就是背对背刚性好,面对面精度高。看看画法就知一二。

网友(点评):
这个是兰迪斯的修整主轴,修CBN,属于脆硬材料,哈哈。

网友(点评):
然后,你想想啊,就算是用个铜套,也有长径比啊,基本的不就是1.2~1.5?

网友(点评):
回过来说前面那个,费劲弄个那样的隔套嵌入弹簧,难道不是要的导向精度?

网友(点评):
那个切割硅材料的帖子,我都很无语啦。滚动轴承替代静压轴承,还足足有余呢。真是越做越low. 一个主轴锥孔跳动,被理解为主轴回转精度!哈哈哈哈,要知道随便一根气静压主轴,回转精度都也可达到纳米级的哈。

网友(点评):
你说那根FAG?

网友(点评):
静压有均化误差的作用,哎。

网友(点评):
你不说有亮点嘛,说说,老法师还等着你的高论呢。

网友(点评):
隔套对刚度的影响很重要的,记住啊,比如你一根一端悬空的丝杠,你一对无隔套的角接触轴承干上去, 它的下垂量能与你加了一套隔圈的比吗?很形象了吧。

网友(点评):
他火气大,不惹他,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那根主轴阿,先说前端盖的设计,一般套筒外车个台阶就是了,好点的他车个倒锥度,这根是车成槽形,端盖还弄个凸边。非常好的设计

网友(点评):
迷宫密封,应该的啊

网友(点评):
再说弹簧,常见该类结构的,就是几根压缩弹簧,它用了矩形弹簧,而且是一大根。那么矩形弹簧两端面对弹簧轴线的垂直度,你自然知道的。呵呵

网友(点评):
再来一条,因为是弹簧预紧,后轴承外圈与轴承座之间必然是间隙配合,我们常见的,比如钟思敏的,弹簧座的长径比都设计的小于1!!!这根按图示好像大于2。非常合理了。

网友(点评):
好吧,上述两点是对该类主轴按装后回转精度起很大作用的,你不亲手摸过,很难理解的。DB、DF、DT中 DT是安装后精度最低的,所以常用于内圆磨头。

网友(点评):
那有机会我得摸摸看,话说,你有什么神器检回转精度?

网友(点评):
有啊,干涉仪啊!哈哈哈哈。高精度的用而已,让你老板买一套。

网友(点评):
好象说光动的不是激光干涉仪,老雷家的死贵。

网友(点评):
你把那图方大,好好看看它的前端密封设计,迷宫部分不用看,看套筒开的那个槽及端盖翻的那个边。以我的知识,非常好的设计,当然GMN还有比它更好的设计,但这个一点也不增加你成本,非常好。

网友(点评):
光动也是啦,一个华人公司,在洛杉矶。老头是个博士吧,对光有很多专利,对机械几何精度,呵呵

网友(点评):
刚看了,迷宫是迷宫。好东西就是要看细节。大结构都明白,哎。话说GMN的确强悍。GMN的主轴,启动都有讲究,要先预润滑,均化后才允许到工作转速。

网友(点评):
对阿,那就是那根气浮店主主轴的问题了。人家只提供了:1,主轴,2,一套冷却装置,3,一个调速器,也许带启动、关停的功能。这么个主轴用到你设计的设备上,你怎么伺候?我看了那些大师的问答,哭的心也有了

网友(点评):
主轴前后端直径大小悬殊,加长大端长度使倾覆负荷尽量由大轴承承担,这才用了长隔套。

网友(点评):
“老法师”是谁,让逛逛大侠不敢惹?

网友(点评):
“老法师”,螺旋线大侠的不会是说的我吧?要真是,那可是要诚惶诚恐了,一个草根工人,担不起这个名头。另外,如果在哪里得罪了逛逛大侠,务请原谅才是。

网友(点评):
所谓法师是对精于技术的老前辈的尊称,俺觉得您老可担此称谓,谢谢。

网友:
20000转,这么高转速没有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日本东洋内孔磨的磨头,CBN砂轮的,相当强悍。印象里是工作在6万左右。

在SKF找到资料了,你的弹簧有出处了。呵呵。

网友(点评):
对,是这样

网友(点评):
细节有区别,他那个没有任何螺纹连接。

网友(点评):
用密珠的目的是既有自由灵敏的轴向又比间隙配合的径向刚性好。

网友(点评):
螺纹连接精度差。这种DT安装,精度最难弄了。

网友(点评):
有空讨论下这根主轴的缺点哈。

网友(点评):
老螺,别看是名家设计的,弄清这玩艺跟东洋那个螺旋线,收益匪浅的!慢慢讨论吧。

网友(点评):
这根轴和上面FAG的,东洋的轴承布置结构是一样的。假如是立式,前端的迷宫没什么毛病,既然有冷却水套,那气密封应当是有的。东洋的那根,螺旋槽不是泵油的,应当起到气密封的效果。

网友:
发热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和平带肯定都不行,一万都玩不转,原因是自身的震动非常大,不仅不减震,还加速热量增加。
有种叫勾 ...

轴承用陶瓷轴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皮带是不能达到那么高的转速的。转速上万的最好是电主轴,因为一般的轴承是承受不了。当然了好像空气轴承可 ...

皮带设计时要考虑转速啊,大了的话会震动,并且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2015-08-25):
轴承估计一般轴承不行

网友:
华山论剑,受益匪浅。虽然有点茫然。。。。

网友:
CNC的是用的电主轴吗?

网友:
主轴跳动多少

网友:
看了那么多,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
理论上实现20000转是可以实现的,行星齿轮变速,但是相关零部件性能也要跟上,至于传动方式和传动件选用需仔细研究,不是凭空想象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