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的工艺卡,请各位社友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15-06-28):
各位工艺方面的前辈和同行好:

这是小弟我出的工艺卡,求教各位看看哪里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十分感激。。

网友A:
顶一个,很久没看到这东西了。

网友B:
你用0.4的刀尖去车R0.42的内圆角,没有刀尖圆弧补偿是搞不转的。

网友C:
个人觉得你选择的检测工具有部分不妥~~还有车那个螺纹齿形(个人猜测)好像只需给转数吧~~你的材料情况不清楚,所以你给的参数无法判断对不对,但是有些范围也给的太宽了吧,跟没给似的~~个人感觉楼主现场经验太少~~

网友D:
工艺卡模板弄得不错,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皮带轮槽有专门的槽刀加工的,几个槽一刀切出来的,你用V型刀车没效率的。另外,切削参数给的有问题。

网友E:
带表游标卡尺这个不规范,附我司的作业指导书

网友:
这里的几个跟帖很精彩。真心佩服楼上几位大侠。建议楼主跟踪这些精彩跟帖,更新原版工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0.4的刀尖去车R0.42的内圆角,没有刀尖圆弧补偿是搞不转的。

检测工具只能给这些了;这是我们公司现有的检具;我们出一张工艺卡质量跟制造都会参与进来。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愿各种改,至于公差是图纸上要求那么大,我们出工艺的时候还会有所加严控制。小弟我以前是做旋压工艺方面的,现在转行做机加工艺不到两个月时间,有什么宝贵的意见敬请提出,在这里十分感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很久没看到这东西了。

前辈好;0.42的R角是有公差控制的。用0.4的刀尖先是粗车一刀,然后有专用的齿刀直接扎齿完成。0.4的刀尖是直接扎下去,不是仿形去车;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对不。请前辈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卡模板弄得不错,用什么软件做的?

大侠好眼力,参数啥的是有些问题。是我自己琢磨着三出来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准确的给出切削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你选择的检测工具有部分不妥~~还有车那个螺纹齿形(个人猜测)好像只需给转数吧~~你的材料情况不清 ...

用的EXCEL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0.4的刀尖去车R0.42的内圆角,没有刀尖圆弧补偿是搞不转的。

前辈好:材料是HT250;公差是根据工程图纸给定的。有些地方好做了适当的加严控制。我对于机加方面的了解确实话是不多,以前做旋压工艺的,现在做这个不到两个月时间。有啥不对的地方请前辈多多指教,以后会发些工艺进来,请前辈给审核审核

网友:
工艺不懂,纯支持下

网友:
上个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F:
楼主 抛砖引玉,互相交流,各有所长。
指导生产,控制生产质量即为操作指导书;
1、加工产品名称、工序名称、供需号、工装、设备名称、操作者防护、版本号等基础信息;
2、工艺图尽可能与工件装夹方向一致,加工位置应以“粗线”标示,并标注夹紧符号;
3、工艺装备(刀片、刀杆),切削参数(根据推荐参数加以实践,指定适合自身情况的参数,换刀频次);
4、生产前的准备工作(检查程序、工装精度等);
5、产品特性,控制方法(测量工具、检测频次);检验频次可根据CPK计算得出
6、反映计划(预防不合格品的措施或处理方法);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拙见,不足之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眼力,参数啥的是有些问题。是我自己琢磨着三出来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准确的给出切削参数吗?

要想参数准确,就到车间去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表游标卡尺这个不规范,附我司的作业指导书

大戏好:工艺卡做的不错,以后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抛砖引玉,互相交流,各有所长。
指导生产,控制生产质量即为操作指导书;
1、加工产品名称、工序名 ...

对;说的对。受益匪浅,工艺卡就是反映出零件加工的各种条件。再附上另一张工艺卡;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