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零件的工程图属性能分别链接吗?

楼主(2015-06-28):
现在想做一个如图所示的零件清单,清单想把3D图附上,然后填上,图号、名称、数量等,如何将不同的零件属性自动链接到各自的表格中,这样直接插入零件3D图,表格就填好了,不用一个一个的输入!

网友:
不可能的,只能链接第一个被拖进工程图的模型的属性,其它的NO。因为工程图的文字链接是与模型文件一一对应的。

网友:
零件的工程图中,可以做这样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