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运动精度问题

楼主(2015-06-28):
继续问关于丝杆的问题...

以前装丝杆驱动的直线导轨滑台,经常听到工程师讲精度和 重复定位精度...

今天就着重问问丝杆运动的精度问题和这个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怎么计算得来的...

问题1:假如我要设计一个精度0.02mm定位精度的丝杆滑台模组,具体的计算怎么得来的,或者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问题2:在装机器时候 拆联轴器 看着是 弹性膜片联轴器,最近重新读书,书上说挠性联轴器会对传动精度有影响,那这个弹性膜片联轴器,弹性是不是挠性,它会不会影响丝杆的最终运动精度呢?

@huhaofei @祥云飞鱼 大侠有时间给解释一下疑惑...

网友:
膜片联轴器的精度很高的

网友A:
问题1     首先明确要知道东西,电机额定转速(一般是伺服电机 3000转) 竖直还是水平负载    明确速度要求 V  是否有加减速要求    是否有单位进给量要求(机床类自动化设备)
遇到这种精度案子,我首先是这么做的, 首先需要精度定义 A  需要行程 定义为 B    A/B=x/300   得到X是300MM滚珠丝杆精度然后对于样本选 (c6),  然后估算导轨上负载总量初定滑轨 ,如果竖直还要算一下力矩(样本上有)   然后选一个精度等级(我的行业特殊 比滚珠丝杆高一个等级。), 然后 选固定端螺母座    然后选自由端螺母座 确定滚珠丝杆长度和导程(非常重要),确定直线导轨长度(非常重要)  ,然后根据样本型号下载 滚珠丝杆 直线导轨模型,画其他的图。。。设计就开始了。最后验算一下 速度  , 惯量是否与电机惯量 (是否小于或者等于)
     其实问题一, 很多内容 网上都有讨论(拿样本研究一周也就会了)  我觉得你 最应该关注是 怎么确定滚珠丝杆的长度,直径 和直线导轨长度 和宽度(因为非标自动化设备,用伺服的一般都能达到某个精度)。 其实你做上10个以上伺服电机项目以后会发觉,一台设备精度:标准件的精度和装配精度,和加工精度各占一份。(以前我们公司 有请 thk的 工程师到我们公司现场讲装配,同样的基准面 同样工件,2个人差很多),所以有的做高精度同行有时候很无奈说“为什么我一样标准件 ,却做不出来精度”
因为自己都很懒,都喜欢做到办公室里面。。。
问题 2     联轴器教你一招  看价格。。。O(∩_∩)O哈哈~
另外说下 : 联轴器是会影响精度的,但是装配流程应该是 导轨精度确认, 滚珠丝杆精度确认,装上联轴器 通电打表 确认。。。如果精度超差厉害 ,调整联轴器 比如直线导轨 0.02  滚珠丝杆 0.04 装上联轴器突然0.5(伺服电机参数稳定)。
   另外“ 堆积是不好堆的” 国内小非标企业基本都是堆到差不多而已,重来是嘴上跑火车。实际上表都不会打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不知大侠对这个轴向变形量怎么考虑的。例如,负载(很大单位是吨)是直接靠丝杠推动的,这样丝杠的轴向变形量就会超过所需的精度,而丝杠的直径也不会一直放大而造成整体尺寸变大。其实寿命也是个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前辈,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点评):
谢谢,写这么多...我消化一下下...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了

网友:
设备精度是一个系统精度的最终体现。

所以你要知晓各个器件的精度以及工况对精度的影响,另外人的素质与设备的精度可以有个良好的妥协。

一般情况下,0.02这种精度不是很高,如果精度等级是μ级的话,那就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了。

网友:
至于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你可以参考GB17421.2-2000. 现在这个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测量需要用到光栅尺或者激光干涉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首先明确要知道东西,电机额定转速(一般是伺服电机 3000转) 竖直还是水平负载    明确速度要求 ...

看来,很有必要问问 表 是怎么打的....

我经历过装导轨就是主动轨 打直线度,然后锁紧,从动轨半拧紧 ,滑块装好, 滑动,边锁紧边注意不要有卡的感觉...

网友(点评):
以前做激光切割机,4米导轨一般要求直线度装到0.02mm以内,很多工人能装到1丝以内。平行度装到0.02mm以内,还得测从动导轨的直线度,也不能超过2丝。如果是做自动化设备,一般控制在1丝以内。

网友(点评):
对导轨中心距很近的,还要互打滑块顶面的平行度,排除导轴扭曲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你走的行程是多少,2丝以内还是好控制的,丝杠精度等级有划分的,具体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