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工时计算和车加工管理制度

楼主(2015-06-29):
求助,车床加工工时计算和车加工管理制度

公司是一家新公司,各种制度都不完善,没有人进行专业的工时计算考核,需要班组长自己合算,小弟也是刚接手。工时搞得很头大,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设备有C6140 ,C6150,C61125,普通立车160,数控立车160,数控卧车两台,

    还有机床保养制度,交接班制度,现场卫生等等一片空白,谁有详细资料 ,实用点的都发给小弟谢谢各位前辈了
 782890264@qq.com

网友:
看我的帖子工时定额计算公式

网友A:
       都是车床还好些,首先说工时,分准备工时,和加工工时

   一  准备工时不同机床,不同工件,不同材质,(比如铸钢,不锈钢,球墨铸铁,有色金属都刀具磨损比较严重,有的还不能给冷却液)不同毛坯(铸件,锻件,半精,精车),的准备工时都不同,

   1. CA6140一般就是磨刀,装夹,找正看图纸尺寸,技术要求和工艺,有时,换卡盘的时间,有一般来说20,30分钟
   2.50也一样,只不过时而多个天车吊装的时间,另外4爪找正也比三爪时间长点
   3.125这个就多了,有时干盘类零件,有时轴类零件,有时是俩半的,异形的,天车吊装必须的,盘类零件有时比50多上个压板,装夹的时候需要尾座迎上,轴累零件需要死顶尖,或中心架之类,装夹比较繁琐,且容易出安全事故,一定用个稳当的人,装夹时间也要给足了,不然容易逼出事。具体还要看你们做什么工件,如果是我一般我给1-1:30,但是如果是批量生产,切工件规整,这个准备工时可以大大的减少
   4.立车这个真得看毛坯,毛坯规整它快于125,毛坯不规整它慢于125,而且都是拉大花活,对刀具的磨损也是比较厉害,一般装夹,天车吊装,4爪找正,千斤顶调整水平,如果是俩半的还要,找对称度打表面,异形的就更别说了

   5.数控立车,因为你们有普通立车,这台肯定是精车了,刀具一般都是机夹刀具,但是他多个编程的序,检查程序,还有试程序,精车最后一序他废了,你们前面都白干,总之照顾点吧,呵呵,都能理解

   数控卧车这个你没说多大的,有CAK50,有80,这个真看工件,小工件批量可以不给准备工时,这个不好说
  二,加工时间,粗车看毛坯毛坯给100mm和10mm你别给一个工时,要骂娘的,精车看公差,形状相同看材质,看你们厂提供的刀具质量,这个加工时间是有表的,外圆一刀多久,端面多久,上百度文库找,查表就行,也互相参照一下

   另外你是班组长,你不能这么计算加工时间,你没这空,这应该是工艺的活,你就得先让他们干,干完统计,然后给工时,只能这样
或者先给,然后在调整,这个你得要求上边,因为你有你的工作,如果你做这些,那么自己的本职工作,肯定做不好,这样工厂会越来越乱,废品率一定会增加.........

网友:
  说说机床保养,其实这个是有据可查的,但是现在的工厂一般不会按这个,尤其像你们这样,连做工时的人都没有的工厂

 保养维护,说简单了,无非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上下班前后清理,擦拭机身,导轨,卡盘,检查或添加,润滑油和冷却液,冷却液浓度和品牌的要求,防止机床上锈,切削液变臭,影响工作环境,清理机床附件的杂物,杜绝可燃物,数控机床多了些装置,需要防漏电,放灰尘,控制室内温度,大概就这些,写个20多条就应该够了

网友:
  交接班主要存在于大型机床工件加工时间久,还有数控机床,已加工,代加工,工和的叙述,余量多少,程序的通用和讲述步骤,白班人员对晚班人员图纸,工艺,刀具,量具,装夹用具的准备(晚班活干一半少一个垫铁也得停工),的特殊工件注意事项的相互提醒,交接班记录的填写,围绕你们产品总结出易出问题的方面,写在交接记录了
  晚班人员帮助白班人员一起准备,需要提前来厂,根据机床来规定时间,有点半小时有点十分钟就行,特殊工件提前1个小时也可以
  建议你根据自己企业来起草交接班记录,向有经验操作者征求意见,达成一致
  交接是工厂最容易出问题环节,出了问题有时找不到原因,找不到责任人
这些规定好了,交接班记录按时仔细填写,就没问题,至于人员团不团接你一点招没有,只能招人时把把关

网友:
   现场卫生,这是人员素质问题,也可以硬性规定,就是罚钱与通报批评,警告等,这个得看有没有女工,没有女工别通报,因为没有用,别小瞧女工在一个工厂的作用,她有你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不建议大罚,大了伤心,小罚怡情,首次一定要警告,罚之前要把话说到,把人得罪了,对工作开展不利!

网友A:
另外,你没说:安全生产,这个很重要,出了事,小企业直接就黄了,天吊的吊装一定要做硬性规定,最容易出事,吊具的购买,选择,维护,都很重要,还有车床铁屑飞溅伤几,伤人,铁屑的及时清理,工作鞋的发放也的有
还有工时的制定中,要避免使工人消极怠工和野蛮操作,一种不出活,一种伤机床,不要为了出活而鼓励野蛮操作者,你干完今年,过年不干了怎的,到时机床的精度没了,毛病多了,维修费用够你受的!一定达到平衡,尽量用工艺的合理性,打好提前亮的准备工作,减少返工率来提速,就这些,如果你要问,你说这些都是废话,我就问多少工时,那么没有,至少国内的产前条件暂时达不到,你必须自己总结,才能做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车床还好些,首先说工时,分准备工时,和加工工时

   一  准备工时不同机床,不同工件,不 ...

谢谢,前辈,小企业刚起步,摸着石头过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没说:安全生产,这个很重要,出了事,小企业直接就黄了,天吊的吊装一定要做硬性规定,最容易出事 ...

受教了

网友(2015-08-05):
交接班制度,现场卫生等等